[应用相关] STM32中断函数能否代参跳转

楼主(2022-04-19):
在跳转中断函数的时候能否有办法把参数传入

网友A:
好像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B:
这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中断是打断正在运行的事,做优先级高的事,

跟参数没关系

网友D:
全局变量就可以的

网友E: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用全局变量

网友F:
什么参数,通过全局变量即可呀

网友G:
变量的事儿,你和中断是不发生关系的

网友H:
你可能没了解中断,中断是处理事件的

网友I:
是可以传参的

网友J:
这不就是变量全局定义即可嘛

网友K:
当然能了,但是这是变量的事儿,不是中断的事儿

网友L:
我觉得传参好像是不行,但是变量带过去是可以的

网友M:
你把问题说出来吧,这样靠谱点,这么说解决不了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