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F50230 VDDIO 问题

楼主(2022-04-19):
想请问 HT32F50230 VDDIO 电压与VDD的关系,VDDIO可以高于VDD吗?当VDDIO 电压高于或是低于VDD时,对仿真和烧录是否会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对于有VDDIO脚的50230,VDDIO可以高于VDD,但最高不能大于5.5V;

因为elink32-pro的工作电压是3.3V,当50230的VDDIO电压不等于3.3V时,仿真或者下载均需要利用
elink32-pro的level shifter,即把J4切换到下面的模式,并连接好5根线:

具体可以参考elink32-pro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