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DC 触发源介绍

楼主(2022-04-19):
1. 引言
STM32 MCU 中, ADC 有多种启动触发方式,本文对各种触发源的原理进行介绍,方便大
家以后如何选择合适的触发源。
2. ADC 的架构与触发源
STM32G474 为例, ADC 模块的架构框图如下,基于逐次逼近原理(SAR)完成模拟量到数
字量的转换。前端通过多通道选择开关
(input selection)来对转换通道进行切换,从而实现对多个
输入通道的信号进行采样。
ADC 模块的信道可以工作在规则模式或是注入模式下,对应的触发源分别为规则触发源与注
入触发源。所有规则通道共享一个
ADC 结果寄存器,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后需要及时读取转换结
果,否则转换结果可能会被覆盖,具体取决于
overrun 的相关设置。

楼主:
2.1. 各类触发源工作方式
ADC 的触发源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软件触发与硬件触发。如下面两个表所示,
EXTEN[1 :0]JEXTEN[1 :0]分别用于设定规则信道和注入信道的触发方式,当其值为 0 时,触发
方式为软件触发,否则为硬件触发。

如果选择软件触发,那么当 ADSTART 或 JADSTART 被置位时, ADC 会立即启动转换。如
果选择硬件触发,那么当 ADSTART 或 JADSTART 被置位后,要等待指定的外部事件发生时,
ADC 才会启动转换。
对于硬件触发即外部事件触发来说,有多达 32 种外部事件可以选择, 这些触发源大致可以分
为以下四类, 具体可以参考 RM 中关于 adc_ext_trgx 和 adc_jext_trgx 的描述。
• 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事件
• 定时器的触发输出 TRGO/TRGO2
• 高精度定时器的 ADC 触发
• 外部输入管脚
一个 ADC 单元可以选择多个硬件触发源,多个硬件触发源之间为“OR”的关系,即任何一
个被选定的外部事件发生都可以触发 ADC 启动转换。
下面对几类触发源的工作方式进行介绍。

楼主:
2.1.1. 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事件
选用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事件来触发 ADC 时,比如 TIM1_CC1,首先需要说明是虽从文档的描
述来看比较事件与捕获事件都可以用来触发
ADC,但是实际中捕获事件是不能用来触发 ADC 的,
只能使用比较事件,且需要结合触发源的上升沿与下降沿
(见上表中的说明)的设置来设置
TIM_CC1 的电平在比较事件点动作方式。比如设置通道电平在比较事件点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即上升沿,那么在
ADC 触发源的沿选择上也需要选择上升沿,这样才能保证在正确的位置触发
ADC 启动转换。
2.1.2. 定时器的触发输出 TRGO/TRGO2
TRGO 或是 TRGO2 来自于定时器的触发输出,可以选择的触发方式也比较多,如下 TRGO2
的选择项:

定时器的 Reset 事件、 Enable 事件、 Update 事件以及和 Compare 相关的事件都可以用来做
TRGO2。这里以 TRGO2 为例对相关的事件进行简单说明。
• Reset/Enable/Update :定时器 Reset/Enable/Update 事件作为 TRGO2 输出,并触发
ADC 转换,选择这几个事件时,可以忽略 ADC 触发源的沿方式的选择
Compare pulse:通道的捕获事件或是比较事件作为 TRGO2 输出,触发 ADC 转换,在
up-down counting(Center-aligned mode)模式下,可以通过设定 CMS 位的值来确定比较事
件是发生在向上计数阶段还是向下计数阶段,或是向上/向下都产生,此种方式下可以忽略
ADC 触发源的沿方式的选择。
Compare - tim_ocxrefc :定时器通道输出信号作为 TRGO2 输出,触发 ADC 转换,此种
方式下,需要结合信道输出波形参考的沿与 ADC 触发源的沿方式来确定最终的 ADC 触发
点。
Compare Pulse - tim_ocxrefc:定时器通道输出波形参考指定的沿作为 TRGO2 输出,触
发 ADC 转化,此种方式下可以忽略 ADC 触发源的沿方式的选择。

网友A:
有没有应用的例子,可以结合理解呢

楼主:
2.1.3. 高精度定时器的 ADC 触发
在高精度定时器中,包含了 10 ADC 触发输出, ADC Trigger 1 ~10,每个触发输出可以有
多达
32 个触发事件可以选择。对于 ADC Trigger 1~4,可以同时选择多个触发事件(最多 32),多
个触发事件之间为“
OR”的关系,其中任意一个事件发生,都将产生 ADC 触发输出;对于 ADC
Trigger 5~10
,则只能选择其 32 个触发事件中的一个来产生触发输出。
另外,可以对高精度定时器中的
ADC 触发输出进行分频。高精度定时器的频率可以上 G,但是很
多情况下
ADC 的采样速率并不需要那么高,通过对 ADC 触发输出进行分频可以降低 ADC 的采样
速率,实现多个定时器周期才触发一次
ADC 采样。
选择高精度定时器的 ADC 触发方式时,可以忽略 ADC 触发源的沿方式的选择。

楼主:
3. 小结
这里对 ADC 的架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重点说明了 ADC 的各种触发源和工作原理以及
在实际选择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2022-10-07):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C: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D: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B(2023-06-0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E: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F:
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G:
控制单元:从内存中提取指令并解码执行

网友H: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I:
我甚至认为它很好地 辅助了软件设计。

网友C: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J:
用 Git 来做自己的文档版本管理工具

网友D: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E:
If-Else 是一把锤子,一切都是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