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IIC启动时SCL掉坑

楼主:
我在用AT32F413的IIC时,发现在启动时SCL会掉坑,如附图。

源码:
定义:
//------------------------------------------------------------------------------------------------------
#define I2C_TIMEOUT                      0x100000

#define I2Cx_SPEED                       50000 // 50000 // 100000
#define I2Cx_ADDRESS                     0x34      //  0x1A    //
#define I2Cx_PORT                        I2C2
#define I2Cx_CLK                        CRM_I2C2_PERIPH_CLOCK // CRM_I2C1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CL_PIN                     GPIO_PINS_10
#define I2Cx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CL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DA_PIN                     GPIO_PINS_11
#define I2Cx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DA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

初始化:

// ----------------------------------------------------------------------------------
// 函数名称:  App_IIC_HardInit
// 函数功能:  IIC硬件 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PB10    SCL0时钟线  2.9-3.3V    0-0.4V  H
// PB11    SDA0数据线  2.9-3.3V    0-0.4V  H

// ----------------------------------------------------------------------------------
void App_IIC_HardInit(void)
{
             // -----------------------------------------------
            HIICx.i2cx = I2Cx_PORT;
            i2c_config(&HIICx);
            App_IIC_DataInit();

}
// ----------------------------------------------------------------------------------
// 函数名称:  i2c_lowlevel_init
// 函数功能:  IIC硬件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PB10    SCL0时钟线  2.9-3.3V    0-0.4V  H
// PB11    SDA0数据线  2.9-3.3V    0-0.4V  H
// ----------------------------------------------------------------------------------
void i2c_lowlevel_init(i2c_handle_type* hi2c)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if(hi2c->i2cx == I2Cx_PORT)
                  {
                    // i2c periph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CL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DA_GPIO_CLK, TRUE);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 configure i2c pins: sc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CL_PIN;
                    gpio_init(I2Cx_SC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 pins: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DA_PIN;
                    gpio_init(I2Cx_SDA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hi2c->i2cx, I2C_FSMODE_DUTY_2_1, I2Cx_SPEED);
                    i2c_own_address1_set(hi2c->i2cx, I2C_ADDRESS_MODE_7BIT, I2Cx_ADDRESS);
                  }
}

// ------------------------------------------------------------------------------------------------

请教一下,如何消除掉坑现象?

IIC  (772.36 KB )

IIC启动时SCL掉坑

IIC启动时SCL掉坑

网友A(2022-04-19):
先检查一下示波器测试环境,示波器的地线和信号线尽量短,再测试一下

楼主:
我已经测试了很多回了,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就是不确定是不是我设置不当引起的,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B:
检查一下示波器的地线和信号线

楼主:
我已经换了3个示波器(带探头一起换),换了4组人测了,应该排除人员与设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