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KEUA PA0~PA7 GPIO无法拉高?

楼主(2022-04-19):
使用的官方GPIO例程,其他PIN都可以,就这几个PIN,操作无反应,奇怪了

网友A:
先看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一下配置有没有问题,从你的现象看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一下配置有没有问题,从你的现象看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

PA0~PA7 作KEY INPUT可以正常,硬件电路应该没事
PA8~PA15 正常, PortA 供电应该也没问题吧,试过的这些PIN,使用的是相同配置,我先换个芯片试试看。

【16:24】
利害牛!真的是供电问题,PA0~PA07 都是ADC的引脚,而我的AVCC和3V3连接的磁珠焊接不良(断路)

楼主:
现在新的问题:AVCC用L6连接VCC, 接上L6(磁珠用的0欧姆电阻代替)上电就短路,不上电测无短路(但是AVCC对地偶尔有滴滴, 再测就没有滴滴了),手工焊艺不怎么样,怀疑助焊膏的问题或者地孔或者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的问题:AVCC用L6连接VCC, 接上L6(磁珠用的0欧姆电阻代替)上电就短路,不上电测无短路(但是AVCC对 ...

低级错误,原来 11 是AVSS,12是AVCC,原理图芯片管脚定义就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