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应用方案] 以NuMaker--PFM--M487 实现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2-04-19):
#申请原创#
OLED屏是一种自发光的显示器件,它有多种类型,按接口分有I2C接口和SPI接口,按色彩分有单色、双色及彩色屏,按显示规格分为0.91、0.96寸等。
本篇将介绍2种OLED屏的显示驱动,其中一款是I2C接口的 0.96寸双色OLED屏,另一款则是SPI接口的0.96寸彩色OLED屏,开发工具仍为RT_Thread。
1. I2C_OLED屏
I2C接口的OLED屏是最节省I/O口的显示屏,它只需2个GPIO口即可驱动其显示,这里选用的是0.96寸的双色屏,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像素点。实则它是一款准双色屏。因为尽管它有黄蓝2种色彩,但色彩是分区域使用的,而不能自主的设置色彩来进行显示。
使用NuMaker--PFM--M487驱动OLED双色显示屏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由于这里是采用GPIO口模拟I2C的方式来实现,故可以不受I2C引脚的限制,能直接插入开发板的Arduino接口上来直接使用。

图1 显示效果
在上图的连接方式中,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DA-- PA1
SCL-- PA2
2  所用Arduino接口
为使定义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所定义的语句为:
#define CLK_PIN    NU_GET_PININDEX(NU_PA, 2)
#define DIN_PIN    NU_GET_PININDEX(NU_PA, 1)
#define OLED_SCLK_Clr()  rt_pin_write(CLK_PIN, PIN_LOW)
#define OLED_SCLK_Set()  rt_pin_write(CLK_PIN, PIN_HIGH)
#define OLED_SDIN_Clr()  rt_pin_write(DIN_PIN, PIN_LOW)
#define OLED_SDIN_Set()  rt_pin_write(DIN_PIN, PIN_HIGH)

相应的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rt_thread_mdelay(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以I/O口模拟I2C方式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rt_hw_us_delay(2);
            da=da<<1;
        OLED_SCLK_Set();
        rt_hw_us_delay(2);
        OLED_SCLK_Clr();
        rt_hw_us_delay(2);
        }
}

OLED屏用于清屏的函数为: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使OLED屏显示字符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
        {
            x=0;
            y=y+2;
        }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使OLED屏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j++;
    }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rt_pin_mode(CLK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DIN_PIN, PIN_MODE_OUTPU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OLED TEST",16);
    OLED_ShowString(20,2,"NuMarker-",16);
    OLED_ShowString(36,4,"-PFM-M487",16);
    while (1);
}

经编译处理,其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编译结果

2. SPI_OLED屏
相较于前面介绍的双色OLED屏,基于SPI接口的彩色OLED屏更具色彩表现力,为此它出了用于信息显示外,其更主要的用途则是显示图像信息,其显示效果如图4所示。

该显示屏的分辨率为160*80像素点,支持16位色彩显示。
图4 显示效果
在上图的连接方式中,本可以直接将显示屏直接插入Arduino接口来使用,但在实际测试是却发现,连接CS引脚的PA4却无法提供片选控制的低电平信号,故只能由GND来为其提供低电平,故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VCC---3.3V
GND---GND
SCL---PA2
SDA--- PA1
RES--- PA0
DC--- PA3
CS--- GND
BLK--- PA5
使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OLED_SCLK_Set()   rt_pin_write(SCL,PIN_HIGH)  //CLK
#defineOLED_SCLK_Clr()   rt_pin_write(SCL,PIN_LOW)
#defineOLED_SDIN_Set()   rt_pin_write(SDA,PIN_HIGH)  //DIN
#defineOLED_SDIN_Clr()   rt_pin_write(SDA,PIN_LOW)
#defineOLED_RST_Set()    rt_pin_write(RES,PIN_HIGH)  //RES
#defineOLED_RST_Clr()    rt_pin_write(RES,PIN_LOW)
#defineOLED_DC_Set()     rt_pin_write(DC,PIN_HIGH)    //DC
#defineOLED_DC_Clr()     rt_pin_write(DC,PIN_LOW)
#defineOLED_BLK_Set()    rt_pin_write(BLK,PIN_HIGH);  //BLK

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RST_Clr();
  rt_thread_mdelay(200);  //Delay_Ms(200);
  OLED_RST_Set();
  rt_thread_mdelay(200);
  LCD_WR_REG(0x11);
  rt_thread_mdelay(10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OLED_BLK_Set();
}

以指定色彩清除显示屏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Color);
            }
      }
}

显示满屏图片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Picture(uint16_t x1,uint16_t y1,uint16_t x2,uint16_t y2)
{
uint16_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2800;i++)
{
LCD_WR_DATA8(gImage_RW[i*2]);
LCD_WR_DATA8(gImage_RW[i*2+1]);
}
}

其中的数值gImage_RW[],用于存放显示的图片数据。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uint8_t i;
    rt_pin_mode(SCL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SDA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RES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DC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CS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BLK_PIN, PIN_MODE_OUTPUT);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LCD_ShowPicture(0,0,159,79);
    while (1);
}

为自己需要的图片内容,可使用相应的图片处理工具将图片的内容转换为相应格式的文件,图5所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处理工具。用它可生成一个C语言数组,并以*.h为文件后缀加以保存。

这样就可以同前面给出的图像显示函数LCD_ShowPicture()相匹配,若显示的图片规格小于屏幕的尺寸,还可指定图片的显示位置。当然,若图片的规格小于屏幕的尺寸则需要适当地调整循环的次数,以匹配图片的字节数。
图5 数据文件生成工具

此外,在配备文字显示函数的情况下,可完成图6所示的信息显示。
图6 位置显示效果

其中用于字符及字符串显示的函数分别为: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mode,u16 color)
{
    u8 temp;
    u8 pos,t;
    u16 x0=x;
    if(x>LCD_W-16||y>LCD_H-16) return;
    num=num-' ';
    LCD_Address_Set(x,y,x+8-1,y+16-1);
    if(!mode)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for(t=0;t<8;t++)
          {
                if(temp&0x01)LCD_WR_DATA(color);
                else LCD_WR_DATA(BACK_COLOR);
                temp>>=1;
                x++;
          }
            x=x0;
            y++;
        }
    }
    else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for(t=0;t<8;t++)
            {
                if(temp&0x01)LCD_DrawPoint(x+t,y+pos,color);
                temp>>=1;
            }
        }
    }
}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color)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LCD_Clear(RED);}
        LCD_ShowChar(x,y,*p,0,color);
        x+=8;
        p++;
    }
}

中文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ShowChinese(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index,uint8_t size,uint16_t color)
{
    uint8_t i,j;
    uint8_t *temp,size1;
    if(size==16)temp=Hzk16;
    if(size==32)temp=Hzk32;
    LCD_Address_Set(x,y,x+size-1,y+size-1);
    size1=size*size/8;
    temp+=index*size1;
    for(j=0;j<size1;j++)
    {
        for(i=0;i<8;i++)
        {
            if((*temp&(1<<i))!=0)
            {
                LCD_WR_DATA(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_COLOR);
            }
        }
        temp++;
     }
}

所用的16和32点阵的字模数组格式为:
u8 Hzk16[]={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C,0x1F,0x84,0x10,0x84,0x10,0x84,0x10,
0x84,0x10,0x84,0x10,0xFC,0x1F,0x84,0x1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中",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80,0x01,0x00,
0x10,0x80,0x01,0x0C,0xF0,0xFF,0xFF,0x0F,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
0x30,0x80,0x01,0x04,0x30,0x80,0x01,0x04,0xF0,0xFF,0xFF,0x07,0x30,0x80,0x01,0x04,
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0x00,0x80,0x01,0x00,
...
...
}

对应于图6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rt_pin_mode(SCL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SDA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RES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DC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CS_PIN, PIN_MODE_OUTPUT);
rt_pin_mode(BLK_PIN, PIN_MODE_OUTPUT);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LCD_ShowString(0,0, "NuMaker-PFM-M487",YELLOW);
LCD_ShowString(20,20,"0.96'   OLED",YELLOW);
LCD_ShowChinese(20,60,0,16,RED);
LCD_ShowChinese(40,60,1,16,RED);
LCD_ShowChinese(60,60,3,16,RED);
LCD_ShowChinese(80,60,4,16,RED);
while (1);
}

3. 软件包的使用
前面曾说过使用RT_Thread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用软件包来扩展对外设的使用,对于OLED屏在软件包中也是通过支持的。
那该如何使用它呢?
其具体步骤如下:
1)创建一个基于M487开发板的项目
3)点击  ,从中选取ssd1306,见图7所示。

图7 选取器件

图8 相关介绍
4)选取  下的“配置项”,再由“软件包”选项卡,按图9加以设置。

图9 选项设置
5)选取“硬件”选项卡,并按图10进行设置,然后加以“全部保存”。

图10选项设置
6)完成主程序的编写
主程序的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sd1306.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sd1306_TestAll();
return 0;
}

ssd1306的测试函数为:
void ssd1306_TestAll()
{
ssd1306_Init();
ssd1306_TestFPS();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TestBorder();
ssd1306_TestFonts();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Rectangle();
ssd1306_TestLine();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Polyline();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Arc();
rt_thread_mdelay(3000);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TestCircle();
rt_thread_mdelay(3000);
}

7)完成程序的编译,以生成目标文件rtthread.bin。
8)连接OLED屏,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引脚连接
9)完成程序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12和图13所示。

图12 显示字符

图13显示图形

除了OLED屏,还有其他的显示器类型,如TFT显示屏、LCD1602、LCD12864及LCD5110等,后面再陆续与大家分享其驱动的方法。

视频效果:
NuMaker--PFM--M487驱动OLED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94y1o79Y/

网友A(2022-08-31):
兄弟,试试硬件收发器的操作。

网友B:
最后那几个圈圈~~~~开始我看成了奥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几个圈圈~~~~开始我看成了奥运

哈哈!!!

网友C(2022-11-05):
驱动oled的需要内部建立数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oled的需要内部建立数组吗

对于没字库的要用内部数组来存字库

网友D:
NuMaker--PFM--M487不错,板子资料非常的多。

网友E:
oled刷屏速度怎么样

网友F:
NuMaker--PFM--M487还有带有arduino接口吗?

网友G:
这个M487 的最大刷屏速度是多少?

网友H:
如何在M487 运行lvgl作为oled的gui接口呢?

网友I:
oled 的驱动芯片都是兼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oled 的驱动芯片都是兼容的吗

即使驱动芯片一致,OLED屏不同工作参数也不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在M487 运行lvgl作为oled的gui接口呢?

2个的差别较大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Maker--PFM--M487还有带有arduino接口吗?

问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