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RTC没电复位的问题

楼主(2022-04-19):
我用M451的芯片,启用了RTC,有时因为电池没电了,再次运行时会卡在这个while循环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该如何操作?
RTC->RWEN = RTC_WRITE_KEY;
while((RTC->RWEN & RTC_RWEN_RWENF_Msk) == 0x0);

网友A:
超时跳转啊

网友B:
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呢?
不放电池貌似都能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呢?
不放电池貌似都能过去

按理是应该都能过去的,不就是一个寄存器置位嘛,但是奇怪的是当RTC正常运行后,如果没电了(包括电池),再次启动的时候它就是卡在这里,使能不了RTC寄存器,我试了两块板都这样。

网友C:
没电了,不是回到初始状态么?

网友B:
可能应用有些差异,平时测试的时候,都是不放电池的

网友D:
不太确定,一般不会这样的

楼主:
折腾了一下午,不断的加代码,减代码,改代码,最后找到了问题点。
感觉新唐的技术太少了,有了问题几乎没处问,厂家不在大陆没法电话沟通,网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资料,代理商只管卖不管答,只能靠一个论坛碰下运气,如果没人回答就只能自己摸索,比起STM32一搜一大把的案例,实在是差太远了。
不过这也有个好处,用的人少货源就比较稳定,就算涨价也不会涨上天,正所谓有所得就有所失吧。
下面说说我的处理思路:
第1步. 在解锁RTC寄存器时加定时控制,如果一定时间内解锁不成功则退出等待(这里就是卡住的地方)。
第2步. RTC_INIT (INIR [31:0]) 重新写入 0xa5eb1357
第3步. 复位芯片

这也许不是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只能用来应付。如果哪位网友有更好的意见,还望不吝告知,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E(2022-06-20):
没电了就换电池嘛

网友F:
正常来说,没电应该时间不准,但是你这不好使就尴尬了

网友G:
你查查数据手册,看看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H:
这while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估计你得找个技术支持看看,这种都是不太常见的

网友J:
你说的复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