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UC3842说明书里的3个问题。

楼主(2022-04-19):
向各位大佬求教3个问题,如上图所示。
问题1,图中方框A是什么意思?电流源吗?

问题2,图中方框B里的CURRENT SENSE COMPATATOR 是什么呢?是普通的比较器吗?

问题3,图中方框C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只灌电流的正逻辑,只能输出高电平么?

网友A:
我认为你判断的对,1是恒流源,2是比较器,3是只能sink电流的运放。

网友B:
1、恒流源,没问题。原因: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语言,就是上拉电阻。在集成电路里也可以产生电阻,通常不这么去做,因为要降低对工艺要求,利用有源器件的特性构建恒流很容易,出产时一致性好。相当于做了一个很精确的电阻。这个电路的后面有两个电阻一个时2R和R,一般都是比值,比值比较精确。集成电路产生比较精确的电阻情形,我测量过mems的压力传感器桥,4个电阻相差不大,集成电路工艺是可以产生比较精确的电阻的。不这么搞应该是代价比较高昂。
2、比较器,没问题。
应该是个pnp前级的差分输入。
3、比较器。
参考lm393.
sink。应该就是npn输出。有点类似74系列的oc门输出。只能拉低,高电平由外部上拉或高端电流源提供。

网友C:
问题2是个核心问题,也是3842能流行的根本原因。通过Rs感应电流,让电感不至于饱和,是个精彩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2是个核心问题,也是3842能流行的根本原因。通过Rs感应电流,让电感不至于饱和,是个精彩的设计。 ...

现在好多国产,把RC给省略了,内部集成了。框架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2是个核心问题,也是3842能流行的根本原因。通过Rs感应电流,让电感不至于饱和,是个精彩的设计。 ...

电感饱和,电流会急剧增加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