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通STM32G070RBT6的老哥

楼主:
我再京东上买的STM32G070RBT6的开发板,然后本人毕设想写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想将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发送到PC端的串口调试器。想的只要是能接受数据就行。现在的状况就是他的数据代码是编号的只能把他的数据发送到OLED上,但是传不到串口上。有没有老哥懂这方面的,帮忙写一段代码呗。可以在采集温湿度数据的情况下把数据传到PC上能显示就行。拜托了有偿

网友A(点评):
你直接用带485接口的温湿度传感器模块做,开发板倒译码很沙度的拉,哈哈

网友B(2022-04-19):
应该很简单吧!你把温湿度数据,输出到串口上就行~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8#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C:
借个楼
STM32G070RBT6有两个包现货 用到的可以联系

网友D:
找到读取温度的那段,加一个打印输出函数,就串口输出数据了啊,至于怎么将串口射到printf,增加一个put函数指向实际使用的串口。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F:
初学者在没有高手的指导下,建议先从MCS51入手,从寄存器编程入手,这样会知道很多东西,STM32全都是库编程,看是简单,实则误人子弟,根本学不到东西,唯一的好处,就是,对于高手们来讲,开发变的简单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更深层次的东西,知道库函数的意思,而菜鸟们呢,只知道用,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强烈建议初学者多动手,多动手。多用仿真器解决问题。遇到的问题越多越好,对成长有利。世界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情。

网友F: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串口通信,首先要确定用哪一个串口,然后就是对应端口初始化,使其由普通端口变成串口,STM库函数直接拿来用就是,然后就是串口外设的初始化,还是用STM的库函数,最后就是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到发送寄存器里面就OVER了。记住电脑端的USB口要加串口接口工具,一般是CH340,假如电脑那边没有接收到,直接用仿真器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初始化是不是生效,直接看,很快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G:
打印到串口就行啊 printf函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打印到串口就行啊 printf函数

不是开玩笑吧,用Print就行,不做初始化。以为是电脑呢。再说用单片机玩Print,这种小身板玩的起吗?

网友H(点评):
说的是printf函数,单片机不是一直用这个函数么?为什么玩不起?

网友I:

我晕,这家伙是连代码都不想敲啊,要通过串口输到PC上,你就要配置MCU的串口,然后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PC啊。

网友:

加我好友,帮你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