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通信基站内主设备的直流供电切换会导致重启吗

楼主(2022-04-19):
AAU或者其他运营商主设备直流供电从开关电源接入,外市电停电后,如果用单独的外置电池给主设备供电,从开关电源切换到外置电池的时间小于50ms,会导致后面的主设备重启吗,或者是能检测到瞬断吗?

@sjnh :这确实是个好点子
既然电流不是很大以前的做法(不是基站是太阳能电源测试)是3个二极管(大电流),4个空开,二极管一个一个短路同时撤去原来电池,这样不会断电,就是防止开始压差大空开打火;

网友A:
人家那电池是始终在线的…

@sjnh :负载不大,多抗几组电池过去
@sjnh :主要是部分城区,防止扰民的,用油机噪音太大,特别是晚上;
@wuzhihuiqqyy :你是实际应用?我原来公司就是做通信基站开关电源的,没碰到这种应用,基站电池从100AH到2000AH都碰见过,到了备电都顶不住的情况早上油机了,你说的应用除非是临时带过去的电池,我的理解能带这么大的电池不如带油机了
@chineseboyzxy :你说的电池是开关电源的备电电池吧?我的意思是在市电停电后,在备电电池快用完之前,使用一个装置,把主设备切换到一组充满电的电池上面,由这组电池来供电;切换期间会有20ms左右的时间,主设备是没有电的
@wuzhihuiqqyy :始终在线,是什么意思,你真的知道?
我知道啊,就是把开关电源的电池切换到外置的电池上,中间有20ms主设备是没电的,这20ms会不会导致主设备重启

网友B:
我2007年做过移动基站的监控,停电后自动启动发电机,来电后停止发电。4个12V 200AH电瓶可以认为是并联在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