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十五——DMA通信实验

楼主: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GD32 DMA 简介
      DMA控制器提供了一种硬件的方式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传输数据,而无需MCU的介入,避免了MCU多次进入中断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拷贝,最终提高整体的系统性能。
      每个DMA控制器包含了两个AHB 总线接口和 8 个 4 字深度的 FIFO,使 DMA 可以高效的传输数据。DMA 控制器(DMA0,DMA1)共有 16 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被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外设进行数据传输。两个内置的总线仲裁器用来处理 DMA 请求的优先级问题。
      Cortex-M4 内核与 DMA 控制器都是通过系统总线来处理数据,引入仲裁机制来处理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当 MCU 和 DMA 指定相同的外设的时候,MCU 将会在特定的总线周期挂起。总线矩阵使用了轮询的算法保证 MCU 至少占用了一半的带宽。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2022-05-06):
这属于高端应用了吧

网友B(2022-06-14):
看看怎么样,刚好需要

网友C(2022-08-02):
很好的资料

网友D:
DMA问题查询

网友E(2022-11-15):
本帖末尾提示我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需回帖,所以我回了

网友E:
的确是很不错的资料,必须回帖看看

网友F:
234567890-987654321234567890

网友G:
spi怎么使用dma

网友H:
IIC使用模拟I0口,能用DMA来处理吗?

网友I:
DMA 传输对于高效能嵌入式系统算法和网络是很重要的。

网友J:
DMA的传输模式哪种最快

网友K(2022-12-20):
跟着大佬学习学习

网友L(2023-02-02):
如何利用dma实现串口的环形存储?

网友:
DMA1通道6和7怎么配置?

网友M:
GD32执行一条指令要多长时间

网友N:
gd32f450程序怎么提升算法的加速

网友O:
这个支持几个通道的dma?

网友P:
dma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Q:
GD32和华大单片机哪个性能更好?

网友L:
GD32有库函数吗

网友R(2023-06-05):
大佬捞捞

网友S:
DMA串口循环模式如何设置发送周期?

网友T:
串口dma怎么接受数据

网友U:
DMA缓存多大?

网友V:
GD32F4中DMA有什么好处

网友W:
每个dma有几个通道

网友X:
GD32F4的DMA一个数据流可以同时为两个外设打开么

网友Y:
usb和串口dma哪个快

网友X:
如何理解GD32F4 dma的半传输事件

网友Z:
adc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网友:
usart的DMA方式发送 一个数 ,程序怎么写?

网友AA:
DMA传输的数据配置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网友AB:
怎么看,才需要

网友AC:
dma的传输模式哪种最快

网友AD: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料,一定要回复看看吗

网友AE:
如何实现一个串行端口使用dma循环存储?

网友AF:
GD32 DMA发送

网友AG(2023-07-13):
提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看到这篇文章是隐藏的内容需要回复,所以我回来了

网友AH:
Dma传输的高效算法对于嵌入式系统和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I:
Iic使用模拟i0口,使用dma来处理?

网友AJ:
gd32f450的加速程序如何改进算法

网友AK:
gd32实行一条指令要多长时间

网友AL:
dma1通道6以及7如何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AC(2024-05-15):
Gd32和 BADA 单片机哪个性能更好?

网友AM:
这个应用就是高端啊

网友AD:
如何设置发送周期在 dma 串口周期模式?

网友AH(2024-07-13):
gd32f450程序如何提高算法的加速,

网友AN(2024-08-30):
每个DMA控制器包含了两个AHB 总线接口和 8 个 4 字深度的 FIFO

网友AO:
想看看FPGA代码!

网友AG:
gd32f450程序如何提高算法加速?

网友AB:
usart以dma模式发送一个号码。怎么写程序?

网友AJ:
,iic使用模拟i0端口。可以用dma处理吗?,

网友AP:
DMA传输对于高性能嵌入式系统算法和网络非常重要。,

网友AE:
gd32f450程序如何提高算法加速

网友(2025-04-21):
作者太好了

网友AQ:
合理配置数据宽度(字节、半字、字)和传输模式(单次传输、循环传输)。

网友AR:
要注意缓冲区的地址对齐,某些情况下非对齐的地址可能影响传输效率。另外,避免在 DMA 传输过程中意外修改缓冲区内容。

网友AS:
GD32有更多型号可选

网友AT:
配置DMA控制器,将串行端口的数据寄存器与内存地址连接,设置循环传输模式,启动DMA传输。

网友AU:
优化算法逻辑,减少循环次数,使用更高效的算法,比如查找表或查表法代替循环计算

网友AB:
I2C用模拟I/O口,一般不直接用DMA。但可以通过中断处理,提高效率。

网友AV:
DMA 可能会出现传输错误,如总线错误、传输超时等。

网友AW:
中断配置和优先级,避免中断冲突或延迟。

网友AX:
性能优化,如使用突发传输、DMA FIFO等。

网友AY:
选择DMA通道与外设的映射关系。

网友W:
硬件设计中的去耦电容、布局布线优化。

网友N:
在多任务环境下,要注意数据的同步问题。

网友AZ:
合理分配DMA通道,避免多个外设同时竞争同一DMA通道。

网友BA:
在单片机中,设置DMA通道自动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到串口缓冲区,当缓冲区满时自动从内存读取下一批数据,形成环形存储

网友BB:
对于高速通信,IDLE中断可能不够稳定,建议采用超时中断方式

网友H:
数据宽度和对齐问题,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BC:
来看看楼主的代码,参考用一下。

网友BD:
若需要在 DMA 传输完成、传输错误等事件发生时进行相应操作,要使能对应的中断,并编写正确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E:
通过调整 DMA 的优先级、传输速率等参数,优化 DMA 的性能,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F:
DMA传输的内存地址符合硬件对齐要求

网友BG:
DMA通道与外设的正确绑定,避免冲突。

网友BH:
同一 DMA 控制器下,高优先级通道可能抢占低优先级通道。

网友T:
中断处理与错误处理

网友BI:
内存地址对齐

网友BJ: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DMA传输完成或错误情况,确保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使能中断。

网友BK:
首先配置USART和DMA,然后设置DMA传输模式为内存到外围设备,指定源地址为号码存储地址,目标地址为USART数据寄存器地址,启动DMA传输。

网友BL:
长距离布线或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BM:
使用DMA接收超时中断方式比传统的DMA空闲中断更可靠

网友BN:
要保证电源供电稳定,避免电源波动干扰 DMA 操作。可在电源引脚附近合理放置去耦电容

网友BO:
缓冲区溢出和环形缓冲区的使用。

网友BP:
利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和工具,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BQ:
GD32与STM32不同,必须在初始化前使能DMA时钟

网友BR:
配置相关的外设(如串口、ADC等),确保它们与DMA通道正确关联。

网友W:
设置DMA缓冲区地址和传输数据量。

网友BJ:
如果系统有低功耗要求,确保在DMA传输过程中正确管理电源状态,避免不必要的功耗。

网友:
在DMA传输过程中,CPU不会访问同一段内存,以避免数据不一致问题。

网友W:
根据外设接口宽度(如8位、16位)配置DMA_PERIPH_WIDTH和DMA_MEMORY_WIDTH,确保数据对齐。

网友BS:
必须先使能DMA外设时钟后才能设置对应的控制寄存器值

网友BT:
实际使用中IDLE中断可能存在问题,有时仅1个字节就会触发中断

网友BU:
传输方向和地址递增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M:
用于 DMA 传输的内存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所有要传输的数据。

网友P:
对于不定长数据接收,建议使用环形缓冲区管理接收数据

网友Y:
电源和时钟的稳定性,避免传输过程中断。

网友AW:
GD32F4 系列有多个 DMA 通道,每个通道可映射到不同的外设。

网友BV:
如果需要在DMA传输过程中访问数据,可以使用双缓冲或多缓冲技术。

网友BW:
在初始化时,准确设置传输长度。若设置错误,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或溢出。

网友Z:
编写中断服务例程(ISR)来处理DMA传输完成或错误事件。

网友BX:
不同外设可能需要不同的DMA通道,查阅数据手册确认映射关系

网友N:
适用于连续数据流(如音频采样),需确保缓冲区足够大以避免覆盖。

网友BY:
查阅芯片手册确认外设与DMA通道的映射关系

网友BP:
外设与内存地址配置

网友BL:
对于大量数据传输,考虑使用DMA突发传输模式

网友Z:
正确配置DMA通道,包括选择合适的DMA控制器和通道。

网友V:
错误处理机制,如FIFO溢出、总线错误等。

网友S:
注意处理缓冲区满的情况,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J:
尽量减少CPU对DMA传输的干预,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Z:
合理设置DMA传输宽度

网友BT:
DMA通道选择

网友U:
适用于单次传输,传输完成后需手动重新配置DMA。

网友CA:
明确是内存到外设(如发送)还是外设到内存(如接收)。

网友L:
超时中断时间可配置为波特率的24位倍数,根据实际需求设置

网友CB:
优化gd32f450加速程序,可从算法复杂度、数据处理效率和并行处理能力入手

网友CC:
感谢分享,向高手学习

网友CD:
优化程序结构,使用汇编或底层库函数,减少循环,使用DMA和中断等技术。

网友CE:
一个DMA数据流一次只能为一个外设服务。

网友CF(2025-05-22):
调整DMA优先级和速率,提升数据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