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损坏,求助

楼主(2022-04-19):
目前有一批产品会出现NB模组掉线的情况,出现时间点不一致,有的早有的晚,没有规律!后面排查问题产品时发现DCDC损坏,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DCDC损坏却不得而知!清楚是不是压差太小,占空比没法达到100%所以输出功率不足引起的,因为DCDC输入端电压范围是4.3~5V,输出是3.9V!
但是没有更好的验证思路!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哪些原因!
贴上DCDC的原理图,望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怎么排查造成DCDC损坏的原因!

网友A:
MP2161 最高输入电压6V
你原理图 输入端没有TVS
考虑浪涌击穿
建议加个TVS SMBJ5.0CA保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161 最高输入电压6V
你原理图 输入端没有TVS
考虑浪涌击穿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漏说了,这是4节干电池供电,然后前面经过一个防反接二极管还有个LDO,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法拉电容的影响

网友A:
不晓得你为啥考虑要这样搞EA另外供其他电了?
MH6251是颗什么?没查到
如果EA 没给其他的,那么我觉得你的选型有点点问题
直接4颗电池 找个DCDC D3 U1 都不要。
也行是前级功率不够 导致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你为啥考虑要这样搞EA另外供其他电了?
MH6251是颗什么?没查到
如果EA 没给其他的,那么我觉得你的 ...

MH6251是个LDO,这是入职新公司前人留下的图,我现在也是猜测受前级影响了,DCDC的供电应该直接从电池那里拿电,但是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案和手段为我这个推测提供有力的证据!

网友B:
看不明白 ,接个MH6251的作用有多大,输入电压与输出最小压差只有0.4V太小了,会不会造成DC-DC 内部开关管击穿?

网友C:
C1 是啥规格类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 ,接个MH6251的作用有多大,输入电压与输出最小压差只有0.4V太小了,会不会造成DC-DC 内部开关管 ...

我也想知道设计初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 是啥规格类型电容??

就是普通的1206贴片陶瓷电容,这个会有影响吗?我这边做过测试发现不经过LDO的时候纹波很小,反之纹波就很大,特别是电流大的时候,输出电压降低的幅值持续时间以及频率都比较大,目测是这个原因

网友D:
验证的话:(插脚中断试验)
1、输出侧,3.9V侧不断的通断负载。看到各点波形。看看有没有毛刺。
2、输入侧,P2不断的插脚中断,可以用继电器(双触点)去不停的通断。检查各点波形。

网友E:
从电路本身看,电池供电可以排除输入过压问题,那就只剩下过流才能导致芯片损坏了,往这方面去查。电路之外看,注意是否存在雷击感应问题。这个可以通过分析故障系统所处环境和损坏时间与当地天气的关系来确认。如能排除雷击问题,那就好好查过流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1206贴片陶瓷电容,这个会有影响吗?我这边做过测试发现不经过LDO的时候纹波很小,反之纹波就 ...

您好,问题 可能是存在输入瞬间过冲,导致随机出现不良。 可以把LDO输出端的电解电容,改到47uF。
或者 换用我司的 内置防过冲保护LDO。可以避免过冲问题出现。
加我QQ:3341254367

网友F:
NB模组 随机出现不良,MH6251和MP2161 可以联系我司 这边,协助您处理解决问题。
QQ:3341254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