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开发环境的构建

楼主(2022-04-19):
欢迎合泰半导体入驻21ic电子网,并提供了这样好的合泰半导体 Starter Kit尝鲜体验活动。

这次提供的开发板是ESK32-30501,其外观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开发板正面
图2开发板背面
上电后的效果如图3所示,其中红色的是电源指示灯,另2个是供测试用的绿用色指示灯。
图3 上电效果
该开发板所提供的开发工具比较多样化,见图4所示。
图4 开发工具
由于习惯了用KEIL进行开发,故省去开发软件的安装,本人所使用的版本是V5.25.2。
为了使KEIL支持该开发板,先要安装Holtek.HT32_DFP.1.0.36
在完成安装后,其界面如图5所示。
图5 完成安装
此时,若打开例程可以在芯片列表中见到“HT32F52352”的身影。
图6 芯片支持列表

此外,还需安装HT32_Setup_Keil_v131。
在完成安装后,其界面如图7所示。
图7 完成安装
这时由设备管理器,可看到虚拟的串口,见图8所示。
图8 虚拟串口

在下载例程的情况下,打开项目文件Project_52352,则界面如图9所示。
图9 编辑界面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10所示。
图10 完成编译
为进行程序下载,按图11所示来选取调试器类型。
图11 选取调试器
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看见到图12所示的结果,即调试器被激活。
图12 激活调试器
烧录算法的设置,见图13所示。
图13 烧录算法
经程序下载,其界面图14所示。下载后,开关板的显示效果为2个绿色指示灯交替闪亮10次。
图14 完成下载

LED灯的原理图将图15所示,由此可知其使用的引脚为PC14和PC15。
图15 原理图

例程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s32 input;
  NVIC_Configuration();
  CKCU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RETARGET_Configuration();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HT32F_DVB_LEDOn(HT_LED1);
  HT32F_DVB_LEDOff(HT_LED2);
  HT32F_DVB_LEDOn(HT_LED3);
  for (input = 0; input < 10; input++)
  {
    __Delay(2000000);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2);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3);
  }
  for (input = 0; input < 100; input++)
  {
    printf("Hello World! %d\r\n", input);
  }
  while (1)
  {
    printf("Please input key for printf....");
    SERIAL_Flush();
    input = getchar();
    printf("\r\nYour input is %c[0x%x]\r\n\r\n", input, input);
    SERIAL_Flush();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2);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3);
  }
}

由程序可知,2个绿色指示灯之所以出现交替闪亮的现象是因为在初始时其设置的状态不同,即一个被亮度,而另一个被消灭。这样在执行10次循环时,就呈现出交替闪亮的现象。
至于LED3,开发板上是未接LED的。
此外,由程序还发现它有一个100次的打印输出。来连接超级终端后,其输出效果如图16所示。
至于输入好像并不可用。
图16 输出内容

网友A:
这么快和泰的开发板都搞到手了

网友B:
21IC小管家的寄出动作快,评测速度也挺快

网友C:
"此外,由程序还发现它有一个100次的打印输出。来连接超级终端后,其输出效果如图16所示。
至于输入好像并不可用。"

输入好像并不可用的原因--->

请检查J2这个跳线帽的位置,
切换到左侧是MCU的RXD跟电脑通讯;
切换到右侧是连接到CN4排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外,由程序还发现它有一个100次的打印输出。来连接超级终端后,其输出效果如图16所示。
至于输入好像并 ...

噢,明白了,回头试一试,感谢!!!

网友D(2022-06-20):
开发环境的构建难度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环境的构建难度大吗

使用KEIL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E:
恭喜楼主喜提开发板啊

网友F:
开发环境可以使用v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发环境可以使用vs吗

没用过

网友G:
HT32F52352 的资料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32F52352 的资料在哪里下载的

论坛网址有

网友H:
和泰的开发板不错啊。

网友I:
板子很给力呢。

网友J:
以后学习一下。

网友K:
性能怎么样

网友L:
板子是申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板子是申请的吗

是的,现在好像活动已结束了。

楼主:
这要看使用的具体要求,整体看还可以。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好像活动已结束了。

听小管家说,8月份还有合泰开发板活动

网友M:
资料都是在官网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资料都是在官网下的么

用的要自己找

网友N:
非官方打赏,看来大家对内容认可度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IC小管家的寄出动作快,评测速度也挺快

多谢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