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UC3843电路图中几个器件的作用

楼主(2022-04-19):
完整电路图:

求教各位大佬,
1.  R2 D1  Q1 CE2 R3 C5构成了一个什么电路,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2. 请问一下R2 D1  Q1 CE2 R3 C5 都是什么功能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该部分电路构成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该部分电路构成软启动电路。

请问二极管D1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二极管D1是什么功能呢?

本人的理解是为C2提供泄放通路,这个软启动电路比较老了,不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的理解是为C2提供泄放通路,这个软启动电路比较老了,不过效果不错。 ...

C2? 是CE2么?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