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电位器设计原理

楼主(2022-04-19):
看到一台仪器的输出模式是无源输出电阻的大小,如最大电阻为400欧,分辨率为0.01欧,有效位为16位左右,怎么实现的,看到模拟大厂的单个数字电位器为256级(8位),怎么实现的原理。@tyw,t叔,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用模拟开关,选高精度电阻自已拼,精度肯定达不到。

网友A:
恐怕是电子电位器形式的吧,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是电子电位器形式的吧,用单片机控制。

即使用单片机也难处理。按0.01欧的LSB,按2进制提升,也很难凑。精度难保证吧,用开关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用单片机也难处理。按0.01欧的LSB,按2进制提升,也很难凑。精度难保证吧,用开关电容吗? ...

开关电容没有听说过,这个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没有听说过,这个是什么工作原理?

开关电容滤波器,一个电容以高频开关的形式从信号源获取,放掉(转移)能量,相当于一个电阻(阻值跟开关频率有关)。可以看下开关电容滤波器电路专书。或相关IC的DATASHEER.

网友B:
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不就是模拟的电阻嘛,精度应该是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的恒流模式不就是模拟的电阻嘛,精度应该是能达到的。

要无源输出,而不是恒流控制。让客人在不同的恒流激力源下体现不同的电压。

网友C:
我记得恒流负载是可以调功率的。说明恒流负载也是采集电压的。
R=U/I
如果单环,I是唯一受控量,U是被动变化。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搞定。
还有一种跟伺服阀,工控里的阀门开度的原始信号是一个可调电阻。
如果把电阻的功率当作反馈量,跟调阀门类似,不过机电系统没这么高的精度。
如果是无源方案,估计就时程控化的拨码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恒流负载是可以调功率的。说明恒流负载也是采集电压的。
R=U/I
如果单环,I是唯一受控量,U是被动变 ...

17位的分辨率,精度怎么保证。没有光刻电阻无法保证15位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恒流负载是可以调功率的。说明恒流负载也是采集电压的。
R=U/I
如果单环,I是唯一受控量,U是被动变 ...

如果有源的话,对使用者限制范围太大。不同的埸合,有的用电流源作为激力,有的用电压源作为激力。应对的原理应不一样啊。适应面太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源的话,对使用者限制范围太大。不同的埸合,有的用电流源作为激力,有的用电压源作为激力。应对的 ...

看看有没有人有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先把仪器型号报上来。鬼知道你说的与新华社通稿是不是一致。

网友E:
小电阻串联,或者大电阻并联,N个组合,不就能得到不同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阻串联,或者大电阻并联,N个组合,不就能得到不同电阻吗

原理简单,精度能保证吗?如400欧+-0.01欧,任何值。我担心的是精度。

网友F:
楼主说的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这种吗?

是无级的吗?一款仪表的输出信号的模式。

网友F:
这个有继电器,显然是步进的,纯电阻,模拟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G:
没有见过,路过的学习了

网友H: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模拟电阻”电路(或叫数控电阻),对应的还有模拟电感、模拟电容。我用得最多的是模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模拟电阻”电路(或叫数控电阻),对应的还有模拟电感、模拟电容。我用得最多的是模拟电 ...

对外表示为无源电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外表示为无源电阻吗?

表现为一个对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现为一个对地的电阻。

这个电阻是可调的,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非电路参数固定死的。无级的或足够分辨率高。可推看一个参考电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是可调的,随输入信号变化而变化,非电路参数固定死的。无级的或足够分辨率高。可推看一个参考电 ...

你搜索“数控电阻”或“模拟电阻”看看,以前做过,但是手上没有电路图。纯硬件的就是运放+电阻+MOSFET,数控的还要一个DAC。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搜索“数控电阻”或“模拟电阻”看看,以前做过,但是手上没有电路图。纯硬件的就是运放+电阻+MOSFET, ...

如果外部激历是电流源,确定了一个控制电阻,怎么控制输出二端的电压值?如果激历是电压信号,产生一个对应的电流,可用MOS管作恒流。恒流激力与恒压激力这二种情况,要区别对待,电路不同,跟数字电位器的产生的伏安原理不同的。数字电位器改变量是真正的阻值,而模拟电阻改变的电流或电压。检测激力信号相应改变对应信号而已。不是真实的电阻效应。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外部激历是电流源,确定了一个控制电阻,怎么控制输出二端的电压值?如果激历是电压信号,产生一个对 ...

如果你了解其原理,就不会怀疑,其表现的就是一个电阻的特性。再比如模拟电感,其表现的就是一个电感的特性。模拟电容也是一样。不了解原理,按过往的认识来判断一个未知的电路,是不恰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了解其原理,就不会怀疑,其表现的就是一个电阻的特性。再比如模拟电感,其表现的就是一个电感的特 ...

模拟电感跟真实电感是有差异的,VIF特性,在你的项目中,对外的VI跟真实电阻是一样吗?电压源或电流源都能激历吗?

网友I:
AD读取电压, 计算电压对应电流DA输出控制电流, AD,DA用16位的就是有效位为16, 这个不能算无源的

网友J:
电子负载就有电阻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负载就有电阻模式的。

可以说说实现的原理吗?检测激力电压调节电流,或检测激力电流调节电压都不是电阻式的。

网友K:
你手上那台仪器能呈现纯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实现的原理吗?检测激力电压调节电流,或检测激力电流调节电压都不是电阻式的。 ...

抱歉,具体原理我是不知道的。不过,你一直在强调“电阻式”,我不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我理解的电阻,R=V/I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抱歉,具体原理我是不知道的。不过,你一直在强调“电阻式”,我不理解你想表达什么。我理解的电阻,R=V/ ...

就是相当于提供一个无源的接口,不分外部的激力信号是什么的,符合V/I=R是个定值,这个定值是受输入信号控制的。如一个电位器一样,是一个真实的电阻而非是有源的。例如,如果接口是检测电压,控制电流的话,给使用者的操作模式是激力信号只能是电压,响应的是电流,如果使用者实际激力信号是恒流信号,则这个糸统就失效。反之也一样,如果是电阻无源式的,就激力信号不分电压或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AD读取电压, 计算电压对应电流DA输出控制电流, AD,DA用16位的就是有效位为16, 这个不能算无源的 ...

理解到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相当于提供一个无源的接口,不分外部的激力信号是什么的,符合V/I=R是个定值,这个定值是受输入信号控 ...

哦,明白了。
有源电阻就是你说的这些特性,它看起来就是个电阻,不管你是加压测流,还是加流测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