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装在金属门上的设备外壳如何接地

楼主(2022-04-19):
如图,这个可视门铃外壳是金属的,装在单元门上,门也是金属的,用开关电源供电,由于条件所限,开关电源外壳和门都没有接地,这个门铃的外壳应该如何处理?同行的产品各种做法都有,有的悬空,有的直连PCB的GND,有的通过高压电容连PCB的GND。我司的外壳是悬空的,有极小部分偶尔会死机,但只要将门铃从门上拆下来就正常了,拆的过程中设备没有断电,只要门铃和门分离就正常了,再装回去又能运行几个月,然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这种故障是不是和浮地有关?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与门接地状况,设备供电状况相关,要考虑安全问题的。附件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