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REL7的QSPI通讯异常

楼主(2022-04-19):
使用N32G455的QSPI与W25Q256进行通讯过程中,配置模式为QUAD,分频系数分别取4-12,在同样代码下,有时候通讯正常,擦除,读取,和写入可以正常执行,但是有时候又无法擦除或者无法写入,测量信号线IO0-IO3的信号都读不到数据位,偶现一位数据位,且信号线不正常,从1次高电平到低电平经历好几个时钟周期,有较大迟滞

楼主:
参考例程为2.00库中的QSPI_DMA例程,QSPI命令参照相关手册修改,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点评):
是用我们评估板测试的吗?这个例程发布前有在评估板验证过的

楼主:
不是,例程里面用的P25Q40HA,我这里是自己做的板子,W25Q256和板子直接用0欧电阻连接。

网友A(点评):
硬件参考下我们全功能板的原理图部分

网友(2022-11-02):
请问下后来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