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常用硬件电路参考设计及其注意事项

楼主:
一、按键电路的常用设计参考

1、R1上拉电阻  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个人建议加上)

2、C1电容    减小按键抖动及高频信号干扰。(个人建议加上)

3、R2限流电阻(取值100欧~10k不等,如果有设置内部上拉,该值不能太大,否则电流不足以拉低IO口)  保护IO口 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个人建议加上)

4、D1 ESD二极管 静电保护二极管,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这个根据PCB的成本及防护级别要求来决定添加与否)

楼主(2022-04-20):
二、外接信号输入设计参考(和按键有点类似)

1、R3上拉电阻  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如果外接的连接线比较长,芯片内部上拉能力比较弱,则建议加上。平时通信距离不长,有内部上拉则可以省略)

2、C2电容 防止高频信号干扰。(注意,如果输入频率信号比较大,C2容值要对应减少,或者直接省略C2)

3、R4限流电阻 保护IO口 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个人建议加上)

4、D2 ESD二极管 静电保护二极管,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这个根据PCB的成本及防护级别要求来决定添加与否)

楼主:
三、输出电路继电器设计参考

1、U1光耦 分离高低压,防止高压干扰,实现电气隔离

2、D5 1N4148 续流二极管 bai保护元件不被感应电压击du穿或烧坏,以并联的方式接到产生感应电动势的元件两端,并与其形成回路,使其产生的高电动势在回路以续电流方式消耗,从而起到保护电路中的元件不被损坏的作用。

楼主:
四、达林顿晶体管设计参考应用

达林顿晶体管,小伙伴们一般常用于步进电机驱动,其实可以用于电机调速,大功率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驱动功率比较大的LED光源,利用PWM来调节亮度哦。

1、R6 R7 R8电阻 用于限流,防止ULN2001损坏,导致高压直接输入到MCU的IO(由于ULN2001D本身自带2.7K电阻,这里的R6 R7 R8可以省略,如果某些驱动芯片没带电阻最好自己加上,具体情况可以查看选用芯片的数据手册作决定)

2、COM 端接电源 当输出端接感性负载的时候,负载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芯片内部设计有二极管,只需 COM口接负载电源即可,当接其他负载时,COM口可以不接。

3、在使用阻容降压电路为 ULN2001D 供电时,由于阻容降压电压无法阻止电网上的瞬态高 压波动,必须在 ULN2001D 的 COM 端与地端就近接一个 104 电容,其余应用场合下, 该电容可以不添加。

楼主:
五、运算放大器设计参考应用

利用运放巧妙采集负载的当前电流,可以准确知道当前负载运行情况,有没有正常工作,非常好用哦。运算放大器还有很多很精妙很实用的电路,以后会一一跟大家分享,大家有空也可以网上搜一搜运放的一些经典电路,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1、GND2是负载的地端,通过R16电阻(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R16要选功率大一点的)接公共地,会有微小的电压差

2、该电路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所以采样端的电压=输入端电压*(1+R9/R11)=69倍的输入电压。大家可以根据测量范围修改R9调节放大倍数。

楼主:
六、MOS管设计参考应用(控制电源输出通断)

楼主:
七、输入电源设计参考应用

如果电路成本比较紧张,可根据需要适当删减元件

1、F1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可根据实际负载电流调整阀值大小

2、D10 肖基特二极管 减少后级电源对前级的影响,防止电源正负接反烧坏后级电路,防止电源关电时电流倒灌,但经过二极管有0.4V左右压降,需要考虑经过0.4V降压后会不会低于后级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3、TVS管 输入电压过高保护,一般取正常输入电压的1.4倍。

网友A:
很实用,介绍的很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B:
不错,贴切实际应用

网友C:
多一些电路推荐就好了,写代码的人太多了,

网友D(2022-10-05):
嗯,电路设计比写代码难多了

网友E: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F: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G: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E(2023-06-01):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我也将样式更改为快速返回而不是单返回语句

网友F: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H: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I:
延时子程序每一行的具体含义先不管他

网友J:
寄存器是中央处理器内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用来暂存指令、数据和地址。可以将其看作是内存的一种。根据种类的不同,一个 CPU 内部会有 20 - 100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