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32 请问SPI dma中断之后 如何判断是接收还是发送触发的中断呢?

楼主(2022-04-20):
STC 32  请问SPI  dma中断之后 如何判断是接收还是发送触发的中断呢?

楼主:
如果是 中断里去查标志的话 查什么标志? 中断标志还是 读取接收发送字节数的相关寄存器呢?

网友A:
SPI的收发脚是独立的,MOSI在发送的同时,MISO也在接收。收发同时进行不需要分开判断。

网友B:
主机SPI是同时收发的,发送一个字节同时接收一个字节,而从机只能接收,并准备好数据让主机读走,程序会明确的知道SPI是主机还是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