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输出固定0.6V不变化

楼主(2022-04-20):
如图IN-输入固定20mV电压,1脚输出固定0.65V不变化,调节电位器输出也无变化,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输出电容这么大,早㚏了。

网友A:
建议你画运放图用看着明白的形式,图清楚了很多错误会很明显的看出来,单电源供电反向放大,输入引脚没有抬升,输出引脚有47uF的负载电容?原图就是这么设计的吗?

@zyj9490 :是否改为GND为-5V +5V改为GND 这样子的负压系统可以么?去掉电解电容改为104
@zyj9490 :反馈电阻可调,同相端的偏置电压不好确定。gnd接负电源,输出电解电容短路。楼主把我们的思路锁死了。剩下输入电压调成负电压。
确实,应用单电源,采用反相放大模式,同相端电位也不抬高下,怎么会输出负电压呢?还有输出接这么大的电容。有违常理。就是包和了。

网友B:
反相放大器,输入正电压,输出负电压。
gnd脚接个负电源就能看到关系了。

网友C:
输出电容换104,是否会变好?

网友D:
由于单电源供电,R6 的一端不应接 GND,而应接 +2.5V (电源中点)的参考电压。

用两个相同的电阻,如 10K(精度有要求时可考虑排阻),将电源电压分压。
然后将另一个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出 +2.5V 参考电压。
分压电路的输出和跟随器的输出也需要接电容滤波。

网友E:
没有输入偏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画运放图用看着明白的形式,图清楚了很多错误会很明显的看出来,单电源供电反向放大,输入引脚没有抬 ...

这是别人的图,PCB搞好了 我只是做程序,就是发现没有放大电压。我对放大器就是个渣渣,烦劳大神帮忙改下这个电路怎么才能有用,还是用单电源供电,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别人的图,PCB搞好了 我只是做程序,就是发现没有放大电压。我对放大器就是个渣渣,烦劳大神帮忙改下 ...

外部是个NTC吗?
如果是NTC型号?温度范围?

网友F:
LM358表示很憋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是个NTC吗?
如果是NTC型号?温度范围?

K型热电偶  0-500度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型热电偶  0-500度够了

你搞软件的,用max6675就搞定K型热电偶了。别搞运放了。
自己搞热电偶电路,出厂要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软件的,用max6675就搞定K型热电偶了。别搞运放了。
自己搞热电偶电路,出厂要校准的。 ...

那不是贵么  而且还是2路探头   一个6675才一个通道  那成本差的不是一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贵么  而且还是2路探头   一个6675才一个通道  那成本差的不是一点啊 ...

你的方案决定了你的成本。
我假定你需要某种精度。
你说用的NTC,大概率不是很精确,家电用途,温度范围不是很大,导致封装可以低成本,如果非要搞高精度那是折腾自己。
你说用K型热电偶,我假设你用在工业用途,你用在家电用途,肯定贵,一个k型热电偶到500°总不能是塑料封装吧。总得来点耐热的东西,高温电缆,一套下来那是必须的。
工业用途的K型热电偶,探头+变送器这是套路,你不需要校验基本满足基本要求。
如果你自己开发,校验那一套东西,你是必须的。
总结:
系统决定了你的成本。

楼主:
搞定了  飞线改成同向放大  妥妥滴  这个便宜可以测两路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飞线,改为跟随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