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两种处理方法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4-20):
老外用电容去替代电阻,我们一般都不这么处理。

网友A:
猜测一下,用电容的会不会过某些认证,或者抗干扰比电阻的好些。当然也不排除增加高大上的形象。

网友B:
从抗干扰的角度看,老外的抗脉冲的比较好,能量型的。国产的对功率型的比较好,说白了右边的驱动信号要强。对光耦的漏电流之类的比较好。老外的差。对器件的离散性右边比较强。

网友C:
有漏电流的话,左边的就完蛋了

网友D:
中国的更合理,也一样可以并个电容。老外的电路由于没有电阻,截止会很缓慢。

网友E:
国外的电路设计同国内设计就是非常不一样,左侧电路如果三极管质量不可靠恐怕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网友F:
老外的,减小了温度影响但有可能导致通断延时。国内,采用的方法,电阻受温度影响,但是速度反应快。我认为,根据使用环境,我们可以择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