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MSP430G2553掉电复位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0):
恳请诸位大侠帮帮忙。。。指教一下:单片机MSP430G2553掉电一段时间,电压慢慢回升后怎么让它有效复位正常工作?

网友A:
晒一下线路图再说。

楼主:
这是相关MSP430G2553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线路图再说。

这是相关MSP430G2553部分的原理图,不知那儿有问题,恳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