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120中断选择B寄存器

楼主(2022-04-20):
HC32F120F8TA的单片机,如何使用中断选择B寄存器呢,Int008_IRQn~Int023_IRQn已经被使用

网友A(2022-09-28):
请问一下,B寄存器是什么?

网友B:
你是想使用B总线上的中断么?

网友C:
这个官方的demo是不是能有啊?

网友D:
那你换一下硬件呗,是不是也行

网友E:
你可以把被占用的IO换走呗,然后这个IO实现中断

网友F:
我还真没用过小华的中断操作

网友G:
应该能换别的中断选择吧

网友H:
你好好看看手册,官方的技术手册应该有写

网友I:
我记得ST的话是基本上所有IO都是有中断的

网友J:
使用中断选择B寄存器?不是很理解啊,你是想干啥嘛,说说看

网友K:
官方例程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