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现在有一个需求,单片机实施采集一些数据,然后定时上...

楼主(2022-04-20):
现在有一个需求,单片机实施采集一些数据,然后定时上传到服务器上边,最后在web上边进行显示?求教

楼主:
服务器那块我打算用tomcat来做,但是单片机采集数据之后如何上传到服务器?还有,如果我用来做数据采集的服务器和用来响应http请求的服务器用的是同一台服务器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单片机应该会有java调用的api接口的,这个你问一下厂家,他们会给你答复的。到时候你直接调用就行了,不会有影响的,只要端口不冲突就行了。

网友B:
这不是对接你上传的平台协议就可以了么

网友C:
每个环节都是自己做么

网友D:
单片机端可以用RJ45网口、WIFI、4G/5G,服务器端就多了,如果需要类似测试仪器功能,推荐LabVIEW或C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