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如何实现单片机通过网络访问数据库,是能够查询数据库...

楼主(2022-04-20):
如何实现单片机通过网络访问数据库,是能够查询数据库里的数据的那种?

楼主:
本人最近有个课设,大概是做个仪器管理系统的,需要将仪器信息录入数据库,然后还能够识别仪器的,所以需要用单片机将识别的信息与数据库里的数据进行查找识别,但不想用串口与PC通信,所以想能否通过无线网络来实现,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单片机直接数据库连接好像不行,如果实在需要可以用中间件来转换的方式曲线救国。
写一个中间件转换程序运行在PC上,一方面连接数据库,另一方面开启指定TCP或UDP端口由单片机连接,进行协议的转换发送。
和单片机之间的协议要自己定义

网友B:
通过什么网络啊

网友C:
得配合上位机的软件吧

网友D:
只有一个单片机程序不行的

网友E:
自己写一个上位机读写程序 然后上位机和单片机通讯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F:
那么只要搭建好跟上位机的通讯协议就好

网友G:
那就是以太网速度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