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51单片机用一个按键切换4种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2-04-20):
我用51单片机的按键进行led的4种模式的切换,我现在的程序只能是中断里面的led程序结束后再按按键才可以切换模式,我想知道如何在中断中的led程序执行时按按键切换到下一个模式,请求大家支援。以下是我的代码。
#include
sbit beep=P1^5;
sbit k1=P3^1;
sbit k3=P3^2;
sbit led=P2^0;
#define N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
uc num;
void delay(ui i)
{
while(i--);
}
void fmq()
{
beep=~beep;
delay(100);
}
void led0()
{
N=0xff;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fe;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fd;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fb;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f7;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ef;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df;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bf;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N=0x7f;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fmq();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delay(50000);

}
void led1()
{
N=0x7e;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bd;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db;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e7;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e7;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db;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bd;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N=0x7e;
fmq();
delay(35000);
delay(35000);
}
void led2()
{
N=0xaa;
fmq();
delay(50000);
delay(50000);
N=0x55;
fmq();
delay(50000);
delay(50000);
}
void led3()
{
ui i;
N=0xfe;
while(1)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switch(i)
{
case(0):N=0xfd;fmq();i++;break;
case(1):N=0xfb;fmq();i++;break;
case(2):N=0xf7;fmq();i++;break;
case(3):N=0xef;fmq();i++;break;
case(4):N=0xdf;fmq();i++;break;
case(5):N=0xbf;fmq();i++;break;
case(6):N=0x7f;fmq();i++;break;
case(7):N=0xff;fmq();i++;break;
}
while(!k1);
}
}
if(i==8)
{
i=0;
break;
}
}
}
void init()
{
IT0=1;
EX0=1;
EA=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delay(1000);
{
while(1)
{

if(k3==0)
{
switch(num)
{
case(0):led0();num++;break;
case(1):led1();num++;break;
case(2):led2();num++;break;
case(3):led3();num++;break;
case(4):num++;N=0xff;break;
}
}
while(!k3);
if(num==4)
{
num=0;
break;
}
}

}
}

网友A:
您好,中断服务函数尽量短且不要使用大量的延时,只有当前的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结束才能执行下一次中断。因此可以考虑使用在中断中置标志位再到其他地方处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