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自己下载的STC烧录软件烧不进去程序 ,一直都是正在检测...

楼主(2022-04-20):
自己下载的STC烧录软件烧不进去程序 ,一直都是正在检测单片机?

网友A(点评):
无非就是3个部分:软件串口选择、串口线、CPU(板),从简单的查

网友B:
先要断开单片机的电源,然后点STC-ISP的编程按钮,再打开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C:
要先安装USB转串口CH340驱动,你安装了吗?

网友D:
有时候需要把串口线的速率设置底一点,串口线的质量有的比较差的会出错,速率降低可解决

网友E:
对这种问题,我一般经验是:1、外部电路影响电源。2、RX和TX接法错误。

网友F:
国产进口MCU,有技术支持,有需要的小伙伴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