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用单片机产生PWM信号和用专用芯片产生PWM信号的区别?

楼主(2022-04-2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PWM信号进行控制,查资料时发现有的是直接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对电路进行控制,有的是先用单片机控制专用的PWM芯片,然后再控制后续电路,请问这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有哪些?应该优先考虑哪一种?顺便说一下我的项目要用到单片机,PWM控制的是MOS管,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知识几乎是我的盲区,我分享一下我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见过别人遇到的PWM问题和解决方法。我猜测你说的用单片机产生PWM信号可以理解为用编程的方法来产生PWM吧,而用专用芯片产生PWM信号说的是硬件的方法。所以他们两个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软件方法,后者是硬件方法。至于有什么本质差别,我见到的别人出现的问题是,用软件实现过程中,PWM信号在精度上出现了问题,不能很好地控制电机。而他的解决方法正好是采用硬件的方法,最终解决了软件方法在实现精度上的问题。综上,它俩的本质区别就是,后者的方法比前者更可靠。

网友B(2022-06-20):
精度一样的。

网友C:
单片机的pwm可能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D:
精度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一般没有pwm的单片机才使用模块的。

网友F:
分辨率怎么样?

网友G:
这个没有区别吧

网友H:
专用芯片产生PWM都是固定的。

网友I:
你要使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J(2022-11-04):
这个没有区别

网友K(2023-01-03):
PWM是固定的吧

网友L:
原理和效果都是一样的,专用芯片的话估计频率和脉宽不如MCU调整灵活。

网友M(2023-02-02):
扩展pwm只是通道数据不够的时候采用。

网友N:
单片机的pwm也能满足很多要求。

网友O:
单片机的pwm就很稳定的。

网友P:
专用芯片产生PWM信号稳定吗?

网友Q:
这个专用芯片有哪些?

网友R:
可以使用fpga实现很多路pwm。

网友S:
扩展pwm支持多少路信号的产生?

网友T:
单片机的控制性能还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