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的反馈电路,你能判断反馈类型吗?

楼主:
下面电路,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反馈?
这是基电习题里的题,答案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解析过程是:假设U0为0,晶体管C极 电位为0,但是依然有电流,流过Re. 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异端,所以是,电流串联。我判断负反馈的依据: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异端 是串联反馈,否则同端,并联反馈。
                                输出电压短路,反馈信号消失 电压反馈,否则反馈信号依然存在   电流反馈
我的分析是:C极为0,E极本身也为0,Re不应该有电流流过,反馈信号消失是电压反馈,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异端,串联反馈
                   我判断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A(2022-04-20):
这个恐怕不是没有反馈回路呀。

网友B:
这个有反馈到输入回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没有反馈回路呀。

带负反馈的共射,电路,反馈电阻是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没有反馈回路呀。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串联吧,Re

网友D:
三极电路中,这个是负反馈,电流型的,电流增加时,Re上的压降增加,导致BE极的偏置电压减小,电流减小,从而CE电流减小,达到反馈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流串联吧,Re

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你的分析过程吗?

网友C(点评):
楼上,hjl2832讲的清楚了

网友E:
RE是反馈电阻,串联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