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Keil下载后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22-04-20):
BOOT0是接地的,Keil中已经选择了RSET AND RUN,但是下载完成后,MCU不会运行,重新掉电再上电就可以运行,或者不掉电通过GD-LINK工具连接,然后RUN APP后,系统也可以运行,咨询专家这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好像boot0是要用10k电阻接地的,还有必须要有RC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