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DS3231芯片月误差10秒,大家还有没有更精确的时钟芯片?

楼主(2022-04-20):
某宝买的DS3231    8元左右,月误差10秒,算下来3.8PPM,可以达到标称的参数,但是感觉月误差10秒还是大了点,我车上的时钟(无联网的),4年,误差不到一分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A:
我用89c2051做的中断计时时钟一星期快7秒,感觉都不错了。

网友B:
我的DS3231年误差一般不超过30秒,要校准之后哦。
DS3231内带温度-校准电路,自动温度补偿,所以会有比较好的精度,校准后一般能小于1ppm/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S3231年误差一般不超过30秒,要校准之后哦。
DS3231内带温度-校准电路,自动温度补偿,所以会有比较好 ...

你是怎么校准的?是在3231里面的老化寄存器那里校准吗

网友C:
这个误差,要知道,不只是芯片本身的特性会引起,还跟你外接的晶振和负载电容有关,一般情况下,出现误差更多是晶振和电容不匹配引起的。这里的电容,不单单是晶振两端接入的电容值,还要考虑PCB引起的等效电容。所以要精度高,校准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DS3231年误差一般不超过30秒,要校准之后哦。
DS3231内带温度-校准电路,自动温度补偿,所以会有比较好 ...

如何校准,我也有点好奇。
DS3231用了很久了,一直没注意过校准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内部温度自动补偿不用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误差,要知道,不只是芯片本身的特性会引起,还跟你外接的晶振和负载电容有关,一般情况下,出现误差更 ...

芯片本身自带晶振和电容了,无需考虑这些

楼主:
DS3231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DS3231M 误差5PPM,一种是DS3231SN 误差2PPM,淘宝上的型号都是擦掉,在重新刻上去的字符,很难分别是哪一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DS3231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DS3231M 误差5PPM,一种是DS3231SN 误差2PPM,淘宝上的型号都是擦掉,在重新刻上去 ...

这个深有感触,还买到过误差非常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何校准,我也有点好奇。
DS3231用了很久了,一直没注意过校准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内部温度自动补偿不 ...

让DS3231输出一个秒脉冲,用一个非常准确(误差小于0.1ppm)的周期计测量一秒的时间,根据误差来校准。
我用的周期计是GPS驯服过的时钟,准确度可达到0.01ppm。

网友E:
可以考虑RTC8025

网友F:
只能通讯一下,校准

网友G:
可以看看DS12C887

网友H:
我的ds1302淘宝模块误差好大,一个月快5分钟以上

网友I:
想要高精度,可以用外置温度补偿型晶振的方法,用恒温晶振更是可以获得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J:
做个补偿功能,每天自动加减一个固定时间,补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