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 IAP不正常

楼主(2022-04-20):
N76E003程序移植到MS51FB9AE后,IAP不正常,不设断电,每次点停止,调试都停在
void Trigger_IAP(void)
{
        EA_Save_bit=EA;
        EA=0;
        TA=0xAA;
        TA=0x55;
        IAPTRG|=0x01;
        EA=EA_Save_bit;
}

的EA=EA_Save_bit;这一句中,好象死等待一样。
生成的二进制文件直接烧进N76E003运行正常,烧入MS51FB9AE就不正常。
只用了TIMER2中断,外部中断,没用ADC、I2C,IAP存储地址0x3800,四十个字节,也没超16K。
有没碰过同样问题的,需要改哪里?

网友A:
N76E003有切割成APROM跟LDROM吗?有的话MS51FB9AE没办法直上,必须选择MS51FB9AE晶片后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有切割成APROM跟LDROM吗?有的话MS51FB9AE没办法直上,必须选择MS51FB9AE晶片后重新编译 ...

没有用到LDROM。
进一步调试,发现其实是运行
        IAPTRG|=0x01;
这句后,程序好象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有切割成APROM跟LDROM吗?有的话MS51FB9AE没办法直上,必须选择MS51FB9AE晶片后重新编译 ...

现在也是选择MS51FB9AE后重新编译的。一开始是用原来N76E003的二进制文件直烧,发现不行后重新搞的。

网友B:
选择MS51FB9AE晶片后重新编译

网友C:
iap也能调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MS51FB9AE晶片后重新编译

已经是选择MS51FB9AE来编译的了。
我比较过,如果还是用回原来的工程文件,只是把单片机型号选为MS51FB9AE,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其实和原来N76E003的一模一样。
我现在是不用N76E003的工程文件,用回MS51FB9AE例程里的工程文件来修改成包含我自己C文件的工程文件,也修改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如N76E003公用文件是common.c,MS51是sys.c这些,编译完成后hex文件就和原来N76E003的有不同。但现在最终生成的这个hex文件,烧入MS51还是不行,烧入N76E003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