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芯片 SMARTCARD 7816智能卡功能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2-04-20):
在官方库中没有smartcard的例程,我照着ST的方法写了一下初始化,使能了时钟,PB14 的RST复位信号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但PB12的CLK对应管脚一直没有时钟信号,一直是低电平。使用的GD32F303RCT6
代码如下,请教各位大神!感谢!
unsigned char Init_Card_Slot(unsigned char Init_Psam_Slot(unsigned char *Atr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2);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VCC PB1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RST PB14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IO PB10 USART2 TX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CLK PB12 USART2 CK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3);//VCC = 1
                //关闭失能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disable(USART2);
                usart_synchronous_clock_disable(USART2);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USART_TRANSMIT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USART_RECEIVE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2,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2,USART_CTS_DISABLE);
                //配置传输格式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2,USART_WL_9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2,USART_STB_1_5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2,USART_PM_EVEN);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synchronous_clock_config(USART2,USART_CLEN_NONE,USART_CPH_1CK,USART_CPL_LOW);
                usart_baudrate_set(USART2,9600);
                usart_guard_time_config(USART2,0x00);
                //其他模式失能
                usart_lin_mode_disable(USART2);
                usart_halfduplex_disable(USART2);
                usart_irda_mode_disable(USART2);
                //开启USART2
                usart_enable(USART2);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4);//RST = 0
                usart_smartcard_mode_nack_disable(USART2);
                usart_smartcard_mode_enable(USART2);//使能智能卡模式
                usart_synchronous_clock_enable(USART2);//使能时钟
                usart_smartcard_autoretry_config(USART2,0);//不需要重发

                delay_1ms(4);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4);//RST = 1

                SMARTCARD_ATR_Receive(USART2,Atr,&len,300);

                return len;

网友A:
你配置好了吗?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你要是配置好了告诉下怎么配置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加上时钟分频配置就好了 usart_prescaler_config(USART2,8);

网友B(2025-06-0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在配置USART2之前,相关的GPIO和USART时钟是否已经正确使能。

网友D:
在配置USART2的参数之后,再调用usart_enable(USART2);来使能USART2。当前代码中这一顺序是正确的。

网友E:
USART配置问题

网友F:
检查波特率与时钟分频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G: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H:
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