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求帮助:使用AT-START-F415开发板,电脑无法识别AT-Link-EZ

楼主:
刚收到AT-START-F415开发板,第一次使用。我使用的开发环境是Keil_v5.31,首先安装了ArteryTek.AT32F415_DFP.2.0.3.pack。
然后用一根USB线连接AT-Link-EZ到PC,LED灯显示正常(AT-Link-EZ的黄灯常亮,开发板的LED1(红)恒亮,LED2、LED3、LED4交替闪烁)。
再用Keil_v5打开AT32F415_Firmware_Library_V2.0.3里的项目,无法识别AT-Link-EZ(下图的红圈中未显示AT-Link信息)。

Screenshot 2022-04-20  (186.6 KB )

红圈中未显示AT-Link信息

红圈中未显示AT-Link信息

网友A(2022-04-20):
插拔一下usb或者换一根线,蓝色灯亮才是usb枚举识别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一下usb或者换一根线,蓝色灯亮才是usb枚举识别成功

换一根USB线就好了,谢谢!
AT-Link-EZ正常时是黄灯和蓝灯都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