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开气隙温度高

楼主:
现在在做一款全桥LLC电源,发现变压器和电感在开了气隙后,大概气隙位置温度异常高,拿电感来说,实际测试的峰值电流35A,频率85KHz;测试使用了PQ3530的磁芯,绕线17.5Ts,开气隙后的感量约20uH,开了分段气隙,每半个磁芯相对于把中柱的上半部分磨掉,加1.5mm气隙,在垫一个2mm的中柱,总共加了2个2mm的中柱,做了三段气隙,拆解后测量气隙约4.5mm;由于使用了比较粗的线,包的比较满,只知道磁芯和线包都很热,在有风扇的同时,外表面的温升都已经高到了90℃以上;

今天自己又绕了一电感,把半边磁芯中柱全部磨掉,分三个1.5mm的中柱,再分别垫4个1mm的气隙,另外半边磨掉的不多,只加有一个2mm的中柱和少量气隙,绕了10Ts,感量12uH,线包不热,磁芯外表面温度也不高,估计50℃左右,没有烫手的感觉,本来很开心以为搞定了,但是复测才发现,把温度探头伸进磁芯中柱中间位置,那里的温度大概有300℃了;
后来使用热成像仪扫描,中柱位置已经到了150℃,瞬间崩溃!

网友A(2022-04-21):
请教几个问题
1,绕线的线径规格是什么?大概承受多大电流?
2,磁芯是什么材质的?
3,你红外测试的应该是线包的温度,因为拟说都填满了

有几个方法供拟参考,
1,FEM仿真,这个需要一定的建模功底
2,找个好一点的电桥,测试电感的参数,测试评率设置到开关频率附近,测试电感值和ESR
3,不建议搞那么多分布气隙,一个比较懒的办法就是使用电感系数合适的磁环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赐教。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得回答一些问题啊。。。我晕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瞒坛友说,本人非常喜欢了解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在网上遇到某些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便会发到论坛希望能得到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