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5寸触摸液晶屏源程序(时钟界面例程)

楼主(2022-04-23):
部分程序: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主频180MHz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使能CRC时钟,用于emwin验证

        LED_Init();             // 初始化LED引脚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引脚
        USART1_Init();                                // USART1初始化
        MX_FMC_Init();                                // SDRAM初始化
        Touch_Init();                                // 触摸屏初始化

        MX_ADC1_Init();
        MX_RTC_Init();
        TIM3_Init();

        GUI_Init();                                         //        emwin初始化
        WM_MULTIBUF_Enable(1);        // 窗口管理器自动使用多缓冲,可以让动态绘图更加流畅
//        LCD_PWMinit(50);                        // LCD背光PWM初始化

        APP_Time();
}

网友A(2022-12-06):
这个可以使用touchgfx的。

网友B:
这个没有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
使用的是gui画的吗?

网友C:
感觉屏幕使用的好复杂呢。

网友D:
有没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分享下?

网友E(2023-03-04):
这个有源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F:
emwin的界面真好看呢。

网友G:
时钟界面例程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H:
有没有源码参考啊?

网友I:
可以移植128*128的屏幕上吗?

网友J:
这个是图片生产的吗?

网友K:
界面做的非常好看,是自己画的吗?

网友L:
这界面设计的不错,可以分享一下素材吗?

网友M:
用的是什么GUI框架实现的?

网友N:
屏幕使用这么麻烦吗?

网友O:
有开源代码参考下吗?

网友P(2024-04-15):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Q: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R: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S: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T: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U: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V: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W: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X: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Y: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