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基础之使用寄存器设置stm32时钟频率

楼主(2022-04-25):
我现阶段进行的是使用寄存器设置stm32时钟频率,使用HSE外部高速时钟(8M),SYSCLK为72M,APB2为72M,因为GPIO挂在APB2上面。
工程分别包括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延时文件stmdelay.c ,时钟频率配置文件sysclock.c 。对于延时函数,因为配置的是72M,所以我在US延时函数里放了72个空指令__NOP();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在仿真上面看的,设置的1秒,结果大概是1.1秒左右,有误差。
还有一点,仿真不能软件设置频率,所以时钟频率配置文件sysclock.c 想要看到成果只能在实物上面。上面1.1秒的结果,是我的延时函数的效果。

关于我的时钟频率的配置因为现在没实物,所以正确与否有待验证。仅供参考,红色部分很重要,就是他卡了我两天,不是代码的错,是仿真的错

网友A:
这是用的什么

网友B(2022-10-05):
没认识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
可以理解为就是直接仿真软件会有出入呗

网友D: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E: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F: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D(2023-07-0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G: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E: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F: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I: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I: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J: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