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AC程序插上串口数据线会导致程序运行停止

楼主:
如题,使用正点原子的战舰开发板,烧录其他程序没问题,说明板子和下载线都是好的。插上串口数据线会导致程序运行停止,用的是DAC实验库函数历程首先硬件上将TXD-PA10;RXD-PA9连接起来了,DAC和ADC也连接起来了,程序下载进去后,下面的红色led会闪烁

然后连接上数据线,将串口调试助手打开,打开COM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开发板上的红色led会熄灭

此时再次下载代码,会提示错误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将串口调试助手的串口关闭后,重新下载代码成功,不会报错,红色led重新闪烁起来

实验20
程序用的正点原子的DAC历程,请问有大佬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楼主(2022-04-25):
问题解决了,需要将RTS勾去掉,原因DTR RTS 是同步串口信号用的,原子的例程用的是异步串口通信,所以不能勾选

网友A:
首先确定,下载方式是否才用的JTAG,如果不用JTAG的话 你要在魔术棒,调试那块选择正确才行。 其次,建议你断电把线都接好再上电,你设备运行的时候接外面设备可能会有静电之类的影响板子正常运行。最后,可以通过仿真跟踪程序,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下载方式是否才用的JTAG,如果不用JTAG的话 你要在魔术棒,调试那块选择正确才行。 其次,建议你 ...

下载方式用的四线SWD。配置都是正确的,因为把USB线拔掉后,程序可以下载进去,正常使用。
我也是断电、接线、上电这样操作的。板子很长时间没用了,昨天拿出来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方式用的四线SWD。配置都是正确的,因为把USB线拔掉后,程序可以下载进去,正常使用。
我也是断电、 ...

那你查查电路部分吧,看看为什么接入USB线就会出现这个事情。按理来说接串口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