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监控模拟电压

楼主:
有一个模拟电压,需要监控它的波动范围。
比如2.5V的电压,允许在正负5%的范围波动,如果超过5%,输出一个数字信号发出警报。
这个功能当然可以用比较器来做,但是太麻烦,太复杂,有没有一颗芯片搞定的方案?

网友A(点评):
复位IC不是干的这个事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种芯片也不少,但是只能单向检测,或者说是单门限/单电压检测。我要的是双门限,+5%和-5%两个门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除了双门限,复位IC还有些局限,比如门限电压固定,不可设定。还有电压精度不高等缺点

网友B(2022-04-21):
比较器恐怕搞不定的
要做好,找颗单片机,带颗IIC的AD,测电压,AD口上再搞1路参考电压 一路备份参考电压
AD检测 再输出

网友B:
如果你是测板子
那么如果有数据采集器,这个打开软件 设置下 就可以啦

网友C:
好像是那种带powergood pg信号的电源芯片干的事,单独监控双比较器线与,也是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那种带powergood pg信号的电源芯片干的事,单独监控双比较器线与,也是一个芯片 ...

这种芯片也不少,但是只能单向检测,或者说是单门限/单电压检测。我要的是双门限,+5%和-5%两个门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恐怕搞不定的
要做好,找颗单片机,带颗IIC的AD,测电压,AD口上再搞1路参考电压 一路备份参考电压
...

两个比较器做成窗口比较器不就行了吗?单片机不是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测板子
那么如果有数据采集器,这个打开软件 设置下 就可以啦

不是测板子,而是要在我的板子上加这个功能。

网友D:
有mcu自带adc,带门限报警功能的,你可以试试比如nxp mkl16带双门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芯片也不少,但是只能单向检测,或者说是单门限/单电压检测。我要的是双门限,+5%和-5%两个门限。 ...

LT1843 带个基准1.1V左右,以前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1843 带个基准1.1V左右,以前研究过

非常好的建议! 我之前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1843 带个基准1.1V左右,以前研究过

找到个类似的方案TLV6700,更便宜,基准是0.4V,适用范围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个类似的方案TLV6700,更便宜,基准是0.4V,适用范围更大

就是三个电阻麻烦,要用好一点的电阻

以前用matlab算三个电阻:vref改成0.4V就可以了。
clear all;
clc;
syms r1 r3 vm vref
r2=1e3
Vref=0.4
vh=2.5*1.05*r1/(r1+r2+r3)
vl=2.5*0.95*(r1+r2)/(r1+r2+r3)
S=solve(vh-Vref,vl-Vref,r1,r3)
vpa(S.r1)
vpa(S.r3)
R1=9500.0,R2=1k,R3=51.843k
你说的6700也是一样的电路

网友E:
GreenPAK 应该可以用

楼主(点评):
这是个好东西,而且是新思路。查了一下几个型号,立创和云汉都买不到,Mouser和Digikey的价格比较贵。国内用得比较少。供货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
CN305是具有独立过压和欠压输出端的窗口比较器集成电路,内部包括两个比较器和电压基准源,特别适合单节或多节锂电池,多节碱性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多节铅酸电池的电压检测。
CN305检测电压阈值精度为±2%,比较器迟滞为7.5%,迟滞可以消除由于被检测电压的扰动或者由于负载突变导致的电压不稳定而引起的检测输出紊乱。CN305有两个输入端,都可以通过外部电阻分压网络设置检测电压。当OVIN管脚电压上升到OVIN上升阈值以上时,/OV管脚输出低电平;当UVIN管脚电压下降到UVIN下降阈值以下时,/UV管脚输出低电平。
CN305静态工作电流典型值为11uA,输出类型为漏极开路输出。
CN305采用6管脚SOT23封装,工作环境温度为-40°C ~ +85°C。

特点
l  两个低功耗高精度电压比较器
l  阈值检测精度:±2%
l  7.5%比较器迟滞消除了检测输出紊乱
l  漏极开路输出
l  VCC=3.7V时,工作电流11µA
l  对短时间电压突降过滤功能
l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C 到 +85°C
l  采用6管脚SOT23封装
l  产品无铅,满足rohs指令,不含卤素

楼主(点评):
这货的好处是真便宜啊,还支持工业温度范围。缺点是精度差了一点,迟滞也很大,可以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