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CU HC32F460KTCA 定时器、串口超时接收功能疑问

楼主(2022-04-21):
看到手册上说 “触发选择寄存器(TMR0_HTSSR)是一个独立的寄存器,为 2 个单元的 Timer0 所
共有。” 同时串口 TIME—OUT功能又是对应使用了定时器0,这么说 是不是就不能同时使用串口 1 和 3的TIME—OUT功能了

定时器 0 两个单元 4个通道 可以单独作为4个定时器独立使用 么?  独立启动、关闭...

楼主:
参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186-1-1.html?fromuser=mdc9》
[技术问答] 【华大测评】+华大HC32F460开发板之systick延时函数

附件是 较为精准的延时函数测试例程。可用在IO口模拟串口等要求时序操作的场景,如DHT11单总线、模拟I2C、SPI等。已经在温湿度传感器DHT11上做了测试。

网友A:
Timer0的HTSSR是用来设置其他模块输出触发事件给timer0的寄存器。
USART的timerout功能不需要设置Timer0_HTSSR寄存器。所以4个串口的timeout功能使用没有限制或冲突。

定时器 0 两个单元,单元1和单元2的 4个通道 可以单独作为4个定时器独立使用 ,不过需要注意:单元 1 的通道 A 的比较匹配中断( TMR0_U1_GCMA)仅在异步计数方式( BCONR.SYNSA=1)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