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免外围电路ESP32/ESP8266系列单片机串口一键下载方案

楼主(2022-04-21):
免外围电路ESP32/ESP8266系列单片机串口一键下载方案
一、概述
CH340X、CH343、CH342等USB转串口芯片支持免外围电路ESP32/ESP8266等单片机串口一键下载功能,对此类支持多模式启动的单片机,无需外围三极管等逻辑控制电路,将芯片提供的输出信号脚直连MCU的BOOT控制引脚(GPIO0)与CHIP_PU芯片使能引脚(EN)即可实现MCU BOOT和APP模式的控制切换和固件下载。

二、方案特点
  • 电路精简可靠,串口上电、掉电、打开、关闭等操作均不影响MCU运行模式。传统一键下载电路需要2个三极管配合使用以保持BOOT常态低电平以及防止串口软件开关MCU误复位或误进BOOT下载模式。
  • ESP系列单片机原有下载软件可直接使用,无需更改。
  • 支持自动下载。利用USB的热插拔特性和CH343PT库,可在软件端实现USB设备插入后自动下载。
  • 提供QFN16、ESSOP10、SOP16等封装,还可定制封装。
  • CH340X支持5V耐压和防向内电流倒灌。
  • CH343支持串口IO独立供电,可支持5V/3.3V/2.5V/1.8V等串口通讯,支持防向内电流倒灌。待机模式下最低功耗仅2uA。

三、下载原理及电路说明
ESP系列MCU启动模式:
GPIO0
(默认上拉)
GPIO2
(默认下拉)
说明
下载启动模式
X
FLASH启动模式

MCU为低电平复位,硬件上需要满足MCU复位后自动进入“串口下载”模式。下载时序示意图:

CH340X/CH343PMCU串口连接参照:
CH340X/CH343P引脚
ESP32/8266系列MCU引脚
DTR
GPIO0
RTS
CHIP_PU
TXD
RXD
RXD
TXD

基于CH340X实现的ESP32/8266系列MCU一键下载电路

基于CH343P实现的ESP32/8266系列MCU一键下载电路

进行一键下载时,计算机端下载软件打开串口,先设置DTR#(IO0)为低电平、设置RTS#(EN)为低电平、再高电平,MCU自动复位进入BOOT下载程序。下载完成后,需恢复DTR为高电平、设置RTS#(RESET)为低电平、再高电平,MCU自动复位后正常运行应用程序。
注:
  • CH340X芯片,5#脚和6#脚之间串接3~5.6KΩ电阻时#6脚会自动切换为推挽输出的DTR#功能,引脚默认为强高电平,由应用程序设置DTR引脚输出高低电平。
  • CH340X的串口电压由芯片VCC供电电压决定,CH343的串口电压由芯片VIO供电电压决定,使用时需注意电压匹配。
  • 需配合CH341SER V3.7及以上版本驱动使用。(下载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1SER_EXE.html)

四、下载软件及演示效果
ESP32系列单片机配合flash_download_tool软件下载演示

网友A:
这个usb不上电时两个控制脚什么特性?不连接usb上电时什么特性,这些对于下载电路还是影响很大的

楼主:
您好,如上方案所用USB转串口芯片CH340和CH343在芯片上电时,USB连接或未连接情况下均保持高电平,也即ESP32的EN和GPIO0保持高。不会影响MCU的默认运行状态。

网友B:
ESP32-S3芯片模组是双核的,接口丰富

楼主:
您好,该复用功能仅CH340X支持。若有样品需求,可联系我司商务同事申请。

网友C:
8266怎么用的?能否详细讲解下

网友A:
乐鑫的那两个三极管,主要是解决当usb芯片失电后,避免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拉低目标芯片
其实就是一个真开漏需求,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对等

楼主:
ESP32的2个三极管,主要为了解决应用软件兼容性问题。可以在其官网网站查看相关说明。若采用直连电路,大部分应用软件打开串口会设置DTR和RTS有效,这样会导致单片机误进Boot或误复位。如上新方案是芯片配合串口驱动,提供专用模式,可以实现直连模式下下载调试。

网友D:
EN和io如何和官方软件匹配?没有看到对RTS等引脚设置

网友E:
沁恒的片子设计上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P32的2个三极管,主要为了解决应用软件兼容性问题。可以在其官网网站查看相关说明。若采用直连电路,大部 ...

你说的是其中一个模式,在电池应用的时候,不给usb芯片供电,这时usb内置的钳位特性会导致无法运行
软件设置是一个工况状态,掉电也是一个,必须要做处理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描述,你们这个芯片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直接usb供电工况是安全的

楼主:
您指的是USB转串口芯片的电源不接入时是否会影响单片机的默认上电后工作模式吧?ESP系列单片机执行用户区代码默认IO0和EN都是高电平,如上方案即使USB转串口芯片不上电,仅连接串口和相关IO时也不影响单片机的各种启动模式的。目前基于该方案客户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您如果有此需要可申请样片测试下,有好的建议也欢迎随时与我们交流。

网友F:
这个一键下载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图一的方案用的最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USB转串口芯片的电源不接入时是否会影响单片机的默认上电后工作模式吧?ESP系列单片机执行用户区代 ...

不太理解,这个芯片的io内部没有到vcc的寄生二极管吗?

网友H:
这个看着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I:
CH340X是必备的。

网友J:
CH340灌电流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340灌电流怎么解决呢

关于灌电流的说明和解决方案可以参考下CH340的最新技术手册,在第7章节应用中有较完整的说明。对于单向倒灌和双向倒灌均有详细说明。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0DS1_PDF.html

网友A:
这个文档更新了,新出的防止倒灌的电路已经内置了,这要赞一个
用usb转串口调试,微功耗的目标芯片各种灌电流真心很烦,这个设计要赞一下

CH340K 芯片的 TXD 和 RTS#引脚以及 RXD 引脚内置了防电流内灌的二极管(如图所示),同时内置
了约 75KΩ的弱上拉电阻以维持默认或空闲态的高电平(图中未标出),这样既能实现低电平驱动和
弱高电平驱动,也能减少 CH340K 与 MCU 各自独立供电时的电流倒灌。CH340K 能够完全防止 MCU 电源
对失电 CH340K 的电流内灌,也能减少 CH340K 电源对失电 MCU 的电流外灌(不超过 150μA)。
另外,CH340X 和批号末 3 位大于 B40 的 CH340C、CH340N 也都能够完全防止 MCU 电源对失电 CH340
的电流内灌,从而避免 CH340 在 USB 断电后浪费 MCU 电源的电流。

网友A:
电流外灌要想彻底解决可以用真开漏不上拉输出,对端需要的时候加上拉,一般mcu是具备的
这样就能做到完全的消除了,但是可能会出现个别不兼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