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PE 6.00 + ICD3 烧写PIC18F25K83问题

楼主(2022-04-21):
MPLAB IPE 6.00   ICD3

   1. 烧写PIC18F25K50是OK的, (说明ICD驱动是OK的,我这么理解)
   2. 换板烧写PIC18F25K83出现如下问题,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
连接到MPLAB ICD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ICD 3
固件套件版本.....01.56.10
固件类型..............PIC18F
Now Downloading new Firmware for target device: PIC18F25K83
下载AP中...
AP下载完成
编程下载...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err = -10022)
连接失败。
如果问题持续,请断开连接然后重新连接ICD 3到USB线。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检查是否安装了正确的MPLAB X USB驱动程序。

搜索
复制

网友A:
这么理解没什么问题。 你可以重新插拔ICD3和USB的连接,在X IDE的packs里看看DFP的版本或者升级一下DFP(如果有更新版本可以升级的话)

网友B:
先按照提示操作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