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改善芯片在线烧录稳定性的6个方法

楼主(2022-04-21):
在线烧录系统至少由烧录器和工装或夹具组成,有些不能脱机烧录的烧录器还需要搭配工控机使用。工装或夹具与烧录器之间一般需要较长(大于10cm)的接线,但是很多烧录接口采用的是高频信号协议(3 ~ 30MHz 之间属于高频信号)易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从而导致烧录不良率随之增加,稳定性不够。本文将介绍几个切实可用的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
一、降低通讯频率
通讯频率是信息传输的重要参数,频率越高传输速度越快,但信号的衰减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烧录不稳定时,如果对烧录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适当的降低通讯频率,以增加烧录的稳定性。
二、尽量缩短信号线长度
高频信号传输时受传输距离影响很大,距离越远衰减会越大,从而导致烧录不稳定性。我们可以把烧录器的烧录接口布置在离夹具信号输入口最近的位置,尽量缩短整个信号线的长度。
三、选择导电能力强的信号线
信号传输的完整性与线的材质、长度、粗细有关,可以选择更粗的,导电能力更强的线,好的材质可以减少内阻,降低信号损耗,如纯铜线、镀金线、镀银线等。
四、给烧录信号线增加屏蔽层,防止电磁干扰。
烧录器通过烧录信号线对芯片烧录时,烧录高频信号对电磁干扰较为敏感。烧录环境一般为工厂车间,大功率的设备,使得电磁干扰较为严重,为了降低电磁干扰,我们可以给烧录信号线上增加屏蔽网,或者选择屏蔽功能的线,如屏蔽电缆,网线等。
五、在关键信号线上接上拉,下拉电阻。
有些时候烧录器烧录接口本身驱动能力不足也会导致的烧录不稳定,这时候就需要在接口信号线上增加适当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以增强驱动能力。
六、更换稳定性更高的烧录器
烧录器内部电路抗干扰能力不强或者烧录器接口电路驱动能力不够,都会导致烧录不稳定。这种情况的话最好另外选择一款稳定性更高的烧录器了。无锡力捷丰的烧录器稳定性就很不错,不少对烧录稳定性要求高的汽车电子大厂,如:捷普,伟创力,李尔,伟世通等,都是他们的客户。
不知道我总结的这几个方法能否帮到你,如果有不明白的或者有其他烧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手机号是13052802661微信同号。烧录行业待了快十年了,积累了一点小经验,希望能物尽其用帮到更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