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W32系列MCU的烧录工具以及PC端配套软件

楼主(2022-04-21):
1、CW32系列MCU的烧录工具:CW-Writer,CW-Writer使用手册, PSMCU0051.pdf, Rev1.1
2、CW32系列MCU的烧录工具PC端配套软件:CW Programmer,  PSMCU0101.zip, Rev1.56

网友A:
CW-Writer是SWD接口烧录程序吗?
CW Programmer是串口ISP烧录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Writer是SWD接口烧录程序吗?
CW Programmer是串口ISP烧录程序吗?

CW-Writer是烧录器(硬件),提供ISP和SWD接口的支持并可离线烧录。CW Programmer是CW-Writer的配套软件,CW-Programmer也可以使用串口以ISP的协议烧录。

网友C:
看起来很棒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W-Writer是烧录器(硬件),提供ISP和SWD接口的支持并可离线烧录。CW Programmer是CW-Writer的配套软件, ...

网友D:
弱弱问一句,贵不贵?

网友E(2022-05-28):
CW32系列MCU是否支持串口下载呢?

网友F:
烧录工具价格怎么样?

网友G:
可以离线烧写程序吗

网友H:
swd为什么选择串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wd为什么选择串口?

真实原因是SWD与串口的PINS相同,执行不同的协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