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ENIX软件RTSM基本操作_Linux——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4-21):
本文主要介绍了RENIX软件RTSM Linux相关的基本操作。全文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RTSM功能简介,第二部分为RTSM原理简介,第三部分为RTSM测试方案的具体介绍。

第一部分、RTSM功能简介
Renix连接机箱测试,若网络环境不稳定或者Renix界面异常关闭时,则不能正常查看测试结果。为解决此问题,添加RTSM(Remote Test Session Manager)功能。
信而泰Renix3.1.2之前的软件版本Renix server和Renix Client部署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上,Tele-Manager部署在测试仪上。大部分用户的Renix Client和Renix server部署在办公网络中,而测试仪部署在实验室中,导致用户面对一个问题:他们的办公网络和实验室网络是两个不同的网络,当办公室网络有变化的时候,Tele-Manager和Renix server的通信中止,导致测试无法继续进行。
为解决此问题,使用RTSM(Remote Test Session Manager)功能,使得客户在网络发生变化或者Renix界面异常关闭时,时能够继续进行测试,等到办公网络恢复的时候,重新连接Renix server继续原先的测试,并对测试进行配置或者统计查看。

第二部分、RTSM原理简介
1.RENIX平台是基于PCT架构的:Presentation Layer(PL 展示层)、Core Layer(CL核心层)、Traffic Layer(TL 流量层)
2.RENIX支持两种连接方式:本地和远程
2.1本地:不启用RTSM功能,此时PL和CL都部署在客户的一台电脑上,TL部署在测试仪上
2.2远程:启用RTSM功能,此时PL部署在客户的一台电脑上(本地CL是空的),CL部署在实验室一台单独的机器上,TL部署在测试仪上

◆RTSM支持在Windows 32bits/64bits(Windows 7、Windows 10、Windows 2012),Centos7(Ubuntu18.04)以及机箱上安装。
64位的linux系统,支持Centos7和Ubuntu18.04,目前不支持Centos6
◆安装RTSM程序:
Windows: 解压后双击安装程序执行;
Centos: 将RTSM安装包上传到服务器指定目录中(例如/opt/RTSM/),在指定目录中执行tar xvf RTSM_3.1.2.629229_Linux.tar 即可;
机箱:机箱上安装升级Tele-manager即可;
◆启动RTSM服务:
Windows: 使用快捷方式启动程序;
Centos:在指定目录中(如上例/opt/RTSM/rtsm/)执行 ./rtsm命令启动程序;
机箱: xinertel用户登录后,在菜单界面执行start_rtsm命令启动RTSM;
◆停止RTSM 服务:
Windows:直接关闭软件;
Centos:执行kill命令杀死rtsm进程;
机箱:xinertel用户登录后,在菜单界面执行stop_rtsm命令停止RTSM;
◆卸载RTSM
Windows:从控制面板里卸载;
Centos: 执行./uninstall_rtsm命令卸载程序;

第三部分、RTSM测试方案
◆测试方案三:Renix Client部署在办公网络的一台机器上,Renix server部署在实验室网络中的一台单独的Linux机器上,Tele-Manager部署在机箱上。(保证实验室网络稳定)
1.RTSM测试前准备:下载Renix
1.1下载RENIX安装文件
★软件包内置在机框里
★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输入机框IP地址
★下载 软件安装包
1.2软件安装包选择
★由电脑操作系统决定
★32位操作系统只能选中32位安装包
★ 64位操作系统选择64位安装包, 性能更高

2.RTSM测试前准备:安装Renix
在客户主机上安装Renix客户端软件
2.1解压文件
2.2双击step.exe
2.3点击Next, 一步一步安装

2.4安装完成
桌面和开始菜单上有图标

3.RTSM测试前准备:安装RTSM
◆在实验室独立的Linux服务器上安装RTSM软件
◆安装过程:
将RTSM安装包上传到服务器指定目录中(例如/opt/RTSM/)
在指定目录中执行tar xvf RTSM_3.1.2.629229_Linux.tar 即可

4.RTSM测试步骤:启动RTSM服务
在指定目录中(如上例/opt/RTSM/rtsm/)执行 ./rtsm命令启动程序

5.RTSM测试步骤:配置Renix远程
RENIX支持两种连接方式:本地和远程
◆本地:不启用RTSM功能,此时PL和CL都部署在客户的一台电脑上,TL部署在测试仪上
◆远程:启用RTSM功能,此时PL部署在客户的一台电脑上(本地CL是空的)CL部署在实验室一台单独的机器上,TL部署在测试仪上
◆本地可以直接切换远程连接;若远程切换为本地,则需要重启Renix界面。
5.1打开Renix软件,切换为“远程”(启用RTSM功能)
5.2输入远程管理服务IP地址和端口,由于是在机箱里开启的RTSM服务,所以IP地址就是测试仪的IP地址,端口默认是10001

5.3点击“连接”,会显示连接成功的状态
5.4点击“新建”来新建远程CL,建立过长需要约30秒的时间,建立成功之后会在界面上显示已创建的CL

5.5勾选该CL,点击连接来连接远程CL

5.6弹出“是否录入密码以获取管理员权限”。点击“是”获取管理员权限(管理者可修改配置),输入管理员密码,点击确定,完成配置。

5.7默认情况下:
在机箱里启用RTSM服务时,只支持创建2个CL

每个CL支持5个Renix连接,且这5个连接里只能有1个管理者,其它4个观察者
◆Windows和Linux中RTSM服务目前只支持2个Renix server,若想支持更多的Renix server,则需修改rtsm_config.cfg中MAXC_CL_COUT参数;每个Renix server都只支持5个Client,若想支持更多的Client,则需修改rtsm_config.cfg中MAX_CLIENT_COUNT_PER_CL参数。
◆能否修改个数要看安装RTSM的设备性能
◆点击“是”获取管理员权限(管理者可修改配置),输入管理员密码;若点击“否”,则获取观察者权限,不需要使用密码(观察者不能修改配置,只能查看统计)。

6.RTSM测试步骤:配置Renix测试项
前面操作完成后,用户就可以配置Renix测试项进行测试了。
配置Renix测试项,本文以长时间打流进行举例
6.1连接机箱,预约端口,建立port1和port2相互打流
6.2测试配置完成后,可以关闭Renix软件,(比如用户下班时可以关闭Renix软件,关闭电脑),其实测试依然在运行;

6.3重新打开Renix(比如用户第二天上班时开启电脑,打开Renix软件连接远程服务),会自动弹出“远程会话管理”界面
6.4点击“连接”,勾选对应的CL并连接,选择“是”来获取管理员权限
6.5远程管理会话连接成功之后,之前的测试页面就会加载出来,可以查看测试结果或者继续进行配置测试

7.停止RTSM服务
◆如果测试结束后,用户不想使用RTSM功能,可以停止RTSM服务
按Ctrl+C命令(或者执行kill命令杀死rtsm进程)
◆Renix界面切换为“本地”测试,即不启用RTSM功能
在Renix界面,启动项配置选择“本地”,然后重启Renix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