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单片机中的GPIO复用和重映射是啥意思啊

楼主(2022-04-21):
(无正文)

网友A:
复用是指GPIO口除了当成普通GPIO使用外,还可用于其他外设,例如UART、I2C、SPI等等,根据芯片手册来,每个GPIO的复用功能有限,不是随便定义的

重映射是在GPIO复用分配不过来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扩展GPIO口的可用外设

举个例子,例如我要配置一个UART3,但是对应的复用GPIO都被用作其他用途了,调换不过来,此时发现GPIO50,GPIO51具有重映射UART3_TX和RX功能,那就可以这么配置。不过一定要仔细阅读芯片手册,确认没有其他影响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