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辨识

楼主(2022-04-21):
设计嵌入式系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看到了一块蛮不错的芯片,但这块芯片实在找不到datasheet,不知道是不是我找错了,求助大佬们

网友A:
哈哈哈,你这是芯片丝印么?TWN可以按照这个去搜,而且可以看看芯片的**,一般**可以定位到公司,然后就方便查找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