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价格太高了 买不起了 打算用逻辑门搭建了

楼主(2022-04-21):
CPLD价格太高了 买不起了  打算用逻辑门搭建了

网友:
如果逻辑很复杂那就壮观了

网友A:
最近写了个多功能外设控制器,消耗8百多 CPLD 资源,咋用逻辑电路搭?没搞过呀

网友B:
先搭一个6位数码管数字时钟带时间调节的练练手。

网友C:
高云的小蜜蜂之前是7,8块钱,可以了解一下,粘合逻辑够你用了.

网友A(2022-05-24):
引用 网友D:
如果 控制模式 、速度 没有 特殊要求,
—— 还不如 MCU 简单编程 来实现 。
...

没有很特殊的要求,产生 12 路大约 200kHz 的 PWM 控制信号,每路约 100k 的速度微调。另外,控制 6路 ADC,同步以 50k 的速度采样,还有些其它芯片的逻辑控制,主时钟优化到了 130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其它芯片的逻辑控制,主时钟优化到了 130MHz】需要 CPLD 实现,

前面叙述的 内容 可 ...

不懂装懂,单片机你也没玩过高级的,你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