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 谁知道这个是定义还是声明void (* Base_MspInitCallback)(stru...

楼主:
STM32F4xx_hal_tim.h中的void (* Base_MspInitCallback)(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htim); 谁知道这个是定义还是声明
void (* Base_MspInitCallback)(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htim); 另外这个(* Base_MspInitCallback)是强制类型转换吗?
typedef 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这个是变量吗?

网友A(2022-04-22):
这是函数指针变量的定义。
1,Base_MspInitCallback是一个变量
2,它是一个指针变量
3,它这个指针不指向基本数据类型,如int,char等,而是指向一个函数,所以它是一个函数指针
4,函数种类也很多,Base_MspInitCallback也不能随便乱指,它指向的函数必须以struct __TIM_HandleTypeDef *类型类形参,以void为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