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21):
交流信号纸面上放大200倍的反相放大电路,带直流偏置,没啥好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纸面上放大200倍的反相放大电路,带直流偏置,没啥好算的。

放大200倍,怎么得到一个交流输出电压输出电压1.5V到3.5V(反相输入交流电压-5mV到5mv)

网友B(点评):
楼上说了,带直流偏置,相当于输出加了一个固定电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200倍,怎么得到一个交流输出电压输出电压1.5V到3.5V(反相输入交流电压-5mV到5mv) ...

纸面上的放大倍数是200倍。
1、实际放大倍数根据放大器开环增益进行实测。《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有把运放作为一个负反馈系统进行计算的,算出实际放大倍数。
2、互感器后一级的负载,你也可以用诺顿等效电路去带入,实际信号还是有一定的内阻。转换回戴维南就是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由于放大倍数高,对1k还是有点影响的。
3、仿真软件也是一种计算。
这一块要以实测为主,当然理论有定性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面上的放大倍数是200倍。
1、实际放大倍数根据放大器开环增益进行实测。《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有把运 ...

这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C:
这电容的作用是隔直,使偏置电压的放大倍数为1,偏置输出电压等于偏置输入电压。
短接这电容,偏置放大倍数将会是201(反向放大倍数+1)。

上述是理想运放,假如在实际电路中,输出将会约等于正极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个电路,你关心的是交流信号。前面有互感器。
你输出接一个隔值电容。
反相放大器的偏置电压的计算,翻《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上面有-m*x+b这种情形